有人试过精灵手动模式高速下降吗

楼主(2014-08-15):
gps模式下降太慢,手动是不是快很多,这个比关机再开机安全多了吧?

网友A:
逻辑有点问题。下降过快会失速的,同学…… 飞机速度过快会解体,速度过低会失速坠落。我说真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有点问题。下降过快会失速的,同学…… 飞机速度过快会解体,速度过低会失速坠落。我说真飞机。

哥哥,我说的是多旋翼啊,怎么会有失速一说啊

网友:
关机再开机啊?没敢这么玩过,我的700,3.5KG不知道关机再开能不能拉的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有点问题。下降过快会失速的,同学…… 飞机速度过快会解体,速度过低会失速坠落。我说真飞机。

逻辑有点问题。多旋翼哪有失速这说法?下降速度过快旋翼进入涡流环导桨近乎失效才会急速下坠

网友:
试过的多了,请善用搜索功能?空中电机停车自由落体再启动成功的都有。

网友:
油门过低影响转速导致抗风能力下降,慎用

网友B:
下降速度过快。 会失速的。 下降时过快会导致重力大于升力的。 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C:
楼主,我试过手动模式倒扣过来加速,最后再拉起的,不过我绝不是推荐你也这么做

网友:
二楼正解....不解释

网友D:
下降太快容易自激震荡,你的P2会急速摇晃下坠甚至翻滚,如果飞控稳不住就直接炸机
真实的直机也不能急速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降太快容易自激震荡,你的P2会急速摇晃下坠甚至翻滚,如果飞控稳不住就直接炸机
真实的直机也不能急速下 ...

手动模式没有自稳,应该不会震荡起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没有自稳,应该不会震荡起来吧

你可以在手动下试试看,别炸了就行

网友:
实践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降速度过快。 会失速的。 下降时过快会导致重力大于升力的。 不信你可以试试。

请百度“失速”一词含义

网友:
信号好的情况下,自动返航下降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试过手动模式倒扣过来加速,最后再拉起的,不过我绝不是推荐你也这么做

晕,空中精灵要怎么倒扣过来?然后又怎么翻过来?真的假的?

网友:
如果没挂云台,这是个好方法,一个筋斗拉下来。如果你挂了云台,果断算了~作死

网友:
手动是可以飞的  但要配合油门,否者打舵直接大角度倾斜掉高,新手建议不要去尝试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