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首飞失败!调查结果

楼主(2014-08-15):
今天,塞斯纳首飞,55元版 , 配置:恒力2213 1300kv   9寸黄桨  40a天行者 3s 2200mah 酷点  9g辉盛
地上检查良好,电机座有右拉与下拉,重心在碳杆处,在地上可以跑得很直
事情经过:飞机在地上直线滑跑,油门加大,升降舵向上拉后,飞机向左倾斜,用副翼打舵没有效果后坠机。 机翼折断,机头一部分脱落。
坠机前电机座图:  安装得对吗

炸鸡图:

各位魔友,能解答吗,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A:
估计问题出在副翼舵面的几率很大。两种可能,1,舵机挂了。2,副翼拉杆松脱。 还有你是不是新手?

网友:
同意楼上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问题出在副翼舵面的几率很大。两种可能,1,舵机挂了。2,副翼拉杆松脱。 还有你是不是新手?

排除1、2 两种可能,这个我都检查过了

网友:
这个跟电机没啥关系,是舵面问题机率比较大,是不是错舵了

楼主:
飞机起飞重量约为910g,是不是有点过了,求批评

网友B:
。。。。既然都好。。。。怎么会没反应呢。。。。。你再飞几遍吧,测试下

网友C:
机翼、尾翼安装角度都检查一下是否有偏,重心检查一下,手扔滑翔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好。。。。怎么会没反应呢。。。。。你再飞几遍吧,测试下

4 times都是这样,不敢了,等从大家得到个比较靠谱的结果,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尾翼安装角度都检查一下是否有偏,重心检查一下,手扔滑翔是否正常

手扔可以

网友D:
你的副翼是不是有问题,舵机线是否松动了,也许在地面好的,到空中震动松了。重心应该再往前点吧,反正你飞到空中以后不打舵,飞机是水平的,说明重心对了,刚起飞的时候不要急,慢慢滑跑起飞,油门逐渐推大,如果是油机你一下把油门推到顶,反扭力瞬间增大,直接侧翻了。塞斯纳非常好飞的,我之前飞过,祝你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副翼是不是有问题,舵机线是否松动了,也许在地面好的,到空中震动松了。重心应该再往前点吧,反正你飞 ...

感谢您能一这么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你的问题我已经采纳,祝大家飞行愉快,永不炸机

网友:
副翼无效?错舵的话应该会更加厉害马上坠毁,没有错舵就是压不住翻滚,但应该能稍微阻碍翻滚。所以要判断什么原因。如果是无法阻止翻滚,是否起飞速度不够导致失速。或者垂直尾翼是否有问题或者垂尾打了左舵或者往左歪了。

网友:
坐沙发的说的对

网友:
神奇的炸机

网友E:
这款飞机如果安装与调试没有问题,应该是爽飞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能是你哪儿出错了,好好检查一下,慢慢来!

网友:
可能是飞机太重,起飞速度不够拉杆失速导致炸机吧。

网友F:
右下拉是从机尾往机头看右下拉

网友:
失速了吧。

网友:
副翼舵量够不够 通道有没有反向 副翼舵是那边翘起往那边倒的

网友:
如果舵面没问题的话可能是起飞滑跑速度不够,你可以试试油门加大,滑跑距离加长在拉升降,速度不够拉升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右拉多一点       我拉了7,8度都不止刚好能不左倾

网友G:
看你的图,你的电机为什么是左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的图,你的电机为什么是左拉角?

问一下,左拉角是从前面看还是从后面看

网友:
你面对机头,应该是左拉,你从后往前看,应该是右拉,你的电机好像角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飞机如果安装与调试没有问题,应该是爽飞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能是你哪儿出错了,好好检查一下,慢 ...

请问这位中将,前拉机做右拉角是从前面看还是从后面看

网友:
最好弄个视频,帮你看看。

网友:
右拉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中将,前拉机做右拉角是从前面看还是从后面看

飞机的左右是从后面向前看的,你可以理解为飞机挂在墙上,头向上,机腹超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起飞重量约为910g,是不是有点过了,求批评

我原来1.2的塞斯纳,2212电机1400kv配9寸桨,用2600的电池都飞得安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起飞重量约为910g,是不是有点过了,求批评

但是也有可能时速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炸的。应该是拉力角的问题吧?

网友H:
我飞过两架这机了,这机确实是实在,但飞前是的确比较难飞,但上天后就相当的稳,我看你这电机装的图片,1、你的电机应该装得不对。
2、电机不对拉力线就不对,就是这台机的缺陷。3、起飞后偏左证明电机装得不对。4、如果副翼、副翼舵机确定没问题那就是高度未到反应不过来就炸了。要解决就要;电机偏右约30度,偏下红30度,桨尽量用高效桨,再不明白还可以搜55元赛斯纳安装视频!希望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右下拉是从机尾往机头看右下拉

我也觉得他这是左拉了,看图片也象,不知是不是视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飞过两架这机了,这机确实是实在,但飞前是的确比较难飞,但上天后就相当的稳,我看你这电机装的图片,1 ...

30度,会不会太大了,别人都说五六度就行了

网友:
这个原因基本就是起飞速度不够,勉强拉起来失速炸鸡。。很多塞斯纳新手基本都要遇到的问题,按理说塞斯纳只要地面速度够,升降舵微动或者不动就能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