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的P51 多图分享 而且还发现个设计缺陷

楼主(2014-08-15):
JJ是飞翼的 主要就是冲着发声装置才买的 不过本人是第一次玩飞机 JJ暂时都不上天 要等模拟器练熟了才行

JJ太大 房间有点放不下 最后丢客厅了

三轴陀螺仪 对新手应该会有点帮助

最后一点要说的 尾轮起落架放下去 拉杆滑块尽然到滑杆的最尾端了 此时舵机在中位位置上 这就意味着 尾轮的转向舵机有一个方向动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舵机摆臂总是爱坏的原因了(之前在论坛潜水看到有人说过那个摆臂总是坏) 我试过把滑块调到中间 但是起落架一升起来 轮子和垂直尾翼就不是一条直线了 后面想到了油车拉杆的缓冲结构 所以就自己进行改造了 改造的话 要把舵机反过来装 不然拉杆不够长 具体看最下面的图  还有个办法就是把尾轮那根滑杆 就是那根铁换长一点的 不过长了可能会卡底座 估计底座也要改装一下 我手上暂时没材料 只能缓冲结构用着先了  不过还是希望厂家把这问题解决了 一般的人估计装好就飞 根本没发现这问题 我玩模型的习惯都是 所有结构都检查一遍 无论是车还是飞机

忘记说了 改了后 尾轮舵机摆臂上的固定块不能锁紧 因为它要活动的 我是用垫片把螺丝垫高

网友A:
个人觉得,第一次玩,结构简单的机比较好,否则修起来会很麻烦。祝楼主爽飞。

网友B:
新手就入这机?有点悬哦。。。

网友:
第一次玩航模就玩像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第一次玩,结构简单的机比较好,否则修起来会很麻烦。祝楼主爽飞。

我也正在考虑要不要买个几百的 塞纳斯练习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就入这机?有点悬哦。。。

嗯 我估计会先搞个几百的塞纳斯先试飞 感觉这P51感觉不轻呀 炸下来估计...............

网友C:
如果机主会设置混控,让起落架收起后尾轮不再随方向舵转动,就无需改动。

网友D:
你的重卡和轿车也不错啊,还有什么?来一张“全家福”吧。

网友:
下单翼不太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机主会设置混控,让起落架收起后尾轮不再随方向舵转动,就无需改动。

哦 对哦 怎么没想到呢 等一下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重卡和轿车也不错啊,还有什么?来一张“全家福”吧。

还有个油越而已

楼主:
密斗不出的 摆着太心情了 不舍得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斗不出的 摆着太心情了 不舍得出

我的拖头都能弄个车队了,密斗一辆没有

网友:
这机适合中阶玩家, LZ先买个练习机练手很有必要. 塞斯纳或飘飘起飞降落能达到90%成功率了后再上这个.
桨最好多买几个, 降落很容易撞断. 场地要够大够平坦

网友:
好飞机,期待爽飞,爽炸也可以

网友:
我想说的话好多人都说了…………新手第一架就上这机???不过彼此彼此啦~我也是,请戳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1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机主会设置混控,让起落架收起后尾轮不再随方向舵转动,就无需改动。

尾轮和垂直尾翼是用Y线连在一起公用一个通道的  要是把尾轮的转向舵机插头分开来  貌似没通道可插呀  唉 我在想想应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