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山狗三代(即s j4000),哪款云台适用?谢谢

楼主(2014-08-15):
请教山狗三代(即s j4000),哪款云台适用?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狗台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台都可以吧、、、、

好像山狗的重量和狗三的有点不同,重心也可能不一样

楼主:
还是没人知道?

网友:
同问,正在纠结

楼主:
我刚在某宝入了个799的三轴云台,说是适用SJ4000的,还有新版蜻蜓也支持,但是要预定,要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在某宝入了个799的三轴云台,说是适用SJ4000的,还有新版蜻蜓也支持,但是要预定,要等

据说现在的SJ400在1080P模式下无法实时输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现在的SJ400在1080P模式下无法实时输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清楚,明天试试,买都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现在的SJ400在1080P模式下无法实时输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以的,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放心用吧!

谢谢告知!

网友:
貌似现在都出SJ5000了,屏幕放大了。

网友D:
js4000可以边拍片边实时作为图传的镜头不??~~

网友:
可以实时输出,但每次开机都要从新设置一次。。云台我用蜻蜓,其它未试过,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js4000可以边拍片边实时作为图传的镜头不??~~

有TV模式就可以,买之前问清楚卖家,因为有两种

网友E:
跟楼主同样的问题,关注楼主进展I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楼主同样的问题,关注楼主进展ING~~

蜻蜓云台可以,但我没用过,还有就是K哥的799的那款,我用了,但还是得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