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艇上的接收机电池

楼主(2014-08-15):
汽油船130CM,两个
舵机
,油门舵和方向舵。接收机是RX701,用2500mha的镍氢(1.2V)AA
电池
4只串联供电,正常放船一般多少时间充一次电。以前没有这么用过,没有安装电量监测。有经验的模友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一直高压锂电路过

网友B:
lama飞机上用的那种2s锂电或者3s也可以,体积小重量轻充电快。买800mah的就够用几小时了。或者就是那种2200mah的发射机电池,够用几天了。买个好赢的ubec接上就可以。降压到6v就ok

网友C:
加个电显,方便检查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