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CX20再次坠机

楼主(2014-08-15):
中午,CX20挂载相机高空航拍,再次发生坠机事件。其现象和上次的差不多,网友猜测是其中一个电调有问题,索性就拆了机器进行查看

楼主:
从上面的图片中不难看出,螺旋桨是报废了,幸运的是,机器是摔到了草丛中,外壳基本无恙

楼主:
让我很不解的是,接收机上有插线是被剪断的?

电调的焊接处没看出来有虚的地方,让我难以捉摸了

楼主:
每次航拍,都是硬挂相机,没有云台设备的

楼主:
检查了半天,没发现有啥不对的地方,将机器重新拼回去

换了新的螺旋桨,保护架子有一直存在裂痕了。

网友:
挺好的飞机,再出毛病就应该是飞控的原因了,换个飞控试试

网友:
这个什么飞控啊!!!!!!!!!!!!!!!!!!!1

网友:
接受飞控 都是单独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不靠谱的。炸鸡也不划算,建议楼主换了吧,不然飞着也不放心

网友:
炸机难免的

网友:
我去!昨天刚修好今天又炸机了!

网友:
这飞控是传说中变了样子的apm

网友:
这个飞机是便宜,感觉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关心这个是神马飞控

网友:
楼主我跟你讲,这种设备都焊接在一个pcb上的,不可靠,故障点太多了,还不如买一个dji的450机架

网友:
总共有三种飞控,打开GPS的盖子,里面就很小的一块电子罗盘的就是APM.底部是整块红色的板子的就是零度,两个都不是的就是最新的大飞鲨。

网友:
飞控会不会是用山寨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