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疆技术来一个!V+问题

楼主(2014-08-15):
我的V+在前进的时候,总是先往后退,然后继续多打些摇杆才能往前飞。。。这是怎么回事啊?后退就没问问题  打多少  飞多少  往前轻微推摇杆就往后退 必须打到将近前进档的一半才能往前飞

网友A:
您好,有校准过遥控器吗?RC和PT2的都校准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有校准过遥控器吗?RC和PT2的都校准过了吗?

都校准过了  是不是感度的为题啊 ?俯仰的感度原来默认是260  后来我改成240了 还是往前轻推摇杆  往后退  如果保持小幅度的摇杆  飞机会一直保持后退   只有加大继续推俯仰摇杆   才回慢慢停止  然后才回往前飞。。。  而往后飞却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有校准过遥控器吗?RC和PT2的都校准过了吗?

而且飞机刚通电的时候 云台是往下看的。。。需要连接上手机后再调节回水平镜头  请问云台能调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