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动力搭配

楼主(2014-08-15):
电机天蝎星4035.530KV,电调凤凰80A HV,这样的搭配不知道可否正常飞行,因为看到亚拓款的600用的是750MX电机和凤凰80A HV可以暴力飞行

网友:
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A:
没试过,不过和我一样600E 用的K8

网友:
推油试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不过和我一样600E 用的K8

是的 K8相对3GX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所以机机都是K8 用了几年从未出现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K8相对3GX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所以机机都是K8 用了几年从未出现过问题

赞同,打算X7继续用K8

网友B:
4035最高100A 楼主不怕烧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打算X7继续用K8

x7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35最高100A 楼主不怕烧电调?

问题是亚拓的750MX最高有165A 为什么它配的也是80A电调 165A都可以 100算不了什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打算X7继续用K8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亚拓的750MX最高有165A 为什么它配的也是80A电调 165A都可以 100算不了什么了吧

楼主连亚拓的搭配也敢信?Goblin说明书里4025的搭配电调推荐都是120A 4035功率更大  楼主如果飞行不暴力用用还行
要是暴力建议安全起见还是换了吧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2014-09-16):
550猛操K8无压力!

网友:
K8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