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X4 老机求助!】【接电源就开始转】

楼主(2014-08-15):
【哈博森X4 老机求助!】【接电源就开始转】

主板上面的电源线断了,太难焊了,最后焊好了,结果呢,接上电池就开始转,是不是电路板的控制芯片烧坏了啊?

求助!

楼主:
60块包邮,出掉也可以 遥控 2块240mA电池旧;4个720空杯电机;一堆桨叶;防撞外圈;外壳等。
全套包装都在还。

网友:
主板烧坏

网友:
遥控啥的都在不?

网友:
呵呵,烧坏了吧

网友A:
LZ ,收来研究下,我有飞越310b 可以对比下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收来研究下,我有飞越310b 可以对比下山寨

遥控什么的都在,全套包装都有,全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什么的都在,全套包装都有,全包了。

加我Q  1859621

网友:
主板换个MOS管就成。我也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宝上花几十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