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新问题啊,谢谢,标题要长!!!!

楼主(2014-08-15):
终于成新兵啦,真不容易,发帖请教大伙,请问多轴的再加装个GPS定位仪不会干扰飞行器么?是那种需要手机信号的定位仪,怕飞丢了,所以弄个定位器还能寻回,谢谢!
还有大伙用的充电器和电源,一般都是多少价格的?如果是给六轴1万mha的电池供电的。

网友A:
GPS只接收不发射。你装GPS定位模块发射也是GSM波段的。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只接收不发射。你装GPS定位模块发射也是GSM波段的。无干扰。

那大伙不是都可以加装这个定位仪,就不怕提控归了么?我看某宝里也挺多的啊,几百块而已,比起上千的机子

网友:
知道掉哪里是一回事,能不能拿回来是另一回事。

另、飞控+图传 以及 数传电台都会传输实时GPS位置信息。 比模块还准确。

而且飞行器的重量是个非常重要的参数。为了减少每一克重量都要费劲脑筋。你一个模块几十克就把之前的努力全打了水飘。。。性价比很不划算。

网友:
祝福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