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8的北极星首飞,2216动力不足

楼主(2014-08-15):
之前的298的北极星报废后,新入了368的。配置为郎宇2216 1250KV电机,配GWS8040三叶桨,2200毫安3S电池。首飞明显感觉动力不足,全油门状态下也感觉速度上不去,最后失速炸鸡。不过还好开回来了,由于防水做的不好,导致方向舵机进水损坏。是否得升级动力了,在3S下,2814电机配8040三叶桨动力是否够用。谢谢。http://www.tudou.com/v/Uotlj0dLCc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桨太小了, 可以还9050三叶。    或者就要换KV更高的电机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或者动力增加或者减重

网友A:
2814 kv1390 用3s电飞的很好,我的电机用的是丹锂的,  但是要改电机支架,掏出后出轴的位置来

网友:
原装电机,配8*4的两叶马刀桨,上4S电池。动力足足的。随便大仰角慢飞、仰停。

网友B:
看楼主是为视频,不是动力不足,是操控还要练习。这飞机起飞后可以很小动力飞行的。2200的3S电池慢飞8分钟无压力。楼主的桨最好不要用GWS的三叶桨。两页桨的效率比这个桨高得不是一星半点儿。起飞的时候拉起得太快了,可以再滑跑远点,积累下速度。

网友:
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是为视频,不是动力不足,是操控还要练习。这飞机起飞后可以很小动力飞行的。2200的3S电池慢飞8分钟 ...

请问两叶桨用多大规格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两叶桨用多大规格的,谢谢。

8*4马刀桨

网友:
我改了配置。3S 2200 郎宇X2814 KV1100  马刀8寸浆。动力还行,反扭很弱。  如果用9寸浆剪短,动力很强,但是反扭也大,降落时候,反扭+阵风,很容易翻机。 原装浆,感觉带软了,没力。

网友:
我的飞重1040克,三叶桨剪桨尖,3s2200ka,拉力1000克,飞起来感觉动力不足,摇头晃脑的。勉强拉个筋斗。重心在段解处,原装拉力线,试飞后观察平尾带拉杆。想通过调拉力线或重心以调整平尾的拉杆量为水平,该咋调,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C(2015-12-29):
引用 网友A:
2814 kv1390 用3s电飞的很好,我的电机用的是丹锂的,  但是要改电机支架,掏出后出轴的位置来

配桨?电池?续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配桨?电池?续航?

桨用的是美国master8060三叶桨,电池是2200 3s 25c 花牌,续航没测,飞4、5分钟的样子,水机一般不用太长续航时间。

网友:
桨太小了,1250KV 要么9寸要么10,   2216  1400KV 配9寸比  1250KV 拉力要大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桨用的是美国master8060三叶桨,电池是2200 3s 25c 花牌,续航没测,飞4、5分钟的样子,水机一般不用太长 ...

重量?翼展?
换双叶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量?翼展?
换双叶桨可以吗?

重量没测过,翼展就是蓝岱北极星大小,和你的飞机应该一样

2叶桨可以用APC8060,应该也可以
电机kv值在1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