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用的小台钳,请推荐一款顺手用起来得利的】

楼主(2014-08-15):
    最近准备改换一些零部件,麻烦推荐一款好用质量不错的桌面小台钳,体积小的,做工好、精度高一些的最好,有时候焊接个XT60插头之类的,有用过的,麻烦发个链接

网友A:
你是新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疆的?

是的

网友:
网上多得是

网友(2014-09-14):
我买过力博小十字台钳 最贵的那款 精度相当一般  固定螺纹杆的口居然打偏了  锁的稍微紧点只能双手转动,还很吃力  松的话根本没精度

网友B:
才买了这个,二十多元包邮

网友(2015-02-05):
请问 你买到好用又便宜的小台钳了吗 求推荐 求链接 我的应用范围应该跟你一样 焊接个东西 掰直个主轴 尾管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买了这个,二十多元包邮

请问 你买的这个台钳好用吗 求推荐 求链接 我的应用范围是 焊接个东西(比如XT60插头什么的) 掰直个主轴 尾管什么的

网友:
某宝搜一盘

网友:
略币驱逐良币,现在想找一款好的小台钳太难了。建议买史丹利最小尺寸的台钳就行了。史丹利还有一款球头关节的台钳也挺方便,就是有点贵。

网友:
如果确实不需要大的夹持设备且有精度需求,可以更改搜索关键字为“2寸平口钳”。

如果认为2寸平口钳太小了想要更好的通用性。,可以搜索“十字台钳”。

当然好用的肯定不会很便宜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 你买的这个台钳好用吗 求推荐 求链接 我的应用范围是 焊接个东西(比如XT60插头什么的) 掰直个主轴 ...

一般用用还可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96.bJQFRV&id=26546632832&_u=k3o8cqo3fbc

网友:
看需求,易用性和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用还可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96.bJQFRV&id=26546632832&_u=k3o8cqo ...

谢谢 我已经买到了 29元挺好的 刚用这个掰直了480尾管

网友:
要精度和做工好,推荐你Engineer这款,我也是刚入手,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