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狗的H4用4s还是6s合适

楼主(2014-10-13):
虽然都说6s效率高,现在很多童鞋的jj用4s的配置都能飞二十几甚至30分钟,对于这个载重级别的机子,貌似4s更有优势啊?

更新,感谢大家回复,现在我保留了3架能飞的机子,精灵2+h33d,h4,250穿越机。另还有以前的一个skyhero y6鸡架。工作忙,也就闲时飞下精灵了。

网友(2014-08-15):
电池重不了多少吧

网友:
不是绝对的,效率还要看电机和桨,单看电池没意义。还有6S跟4S相比是在同样电流情况下输出功率大,反过来等效就是储能高,跟效率没关系。

网友:
从使用性价比上,以及充电的便捷程度上,4S更好。

网友:
性价比支持4s

楼主:
jf4108电机,480kv还是600kv合适呢

网友:
想要长持航。。。最好油门在50%就能悬停。。。。

网友A:
3508  700KV +1238   用  3S  12000MA  电池   FPV 全套 爽歪歪

网友B:
就我个人而言强烈推荐6s,一来效率高,二来电流小发热少,毕竟大家h4基本电调都装机身里面,三来如果手上有不少3s电可以串起来用比较经济,四来6s电以后不用了改成3s电也不难

网友:
楼上意见好,我也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个人而言强烈推荐6s,一来效率高,二来电流小发热少,毕竟大家h4基本电调都装机身里面,三来如果手上有 ...

其实我一直用6s,就是有时带着太不方便,四五块电。

网友:
推荐4S电池、、因为大家一般都是A9 能充两块电池, 6S 5000mah和 4S 8000MAH 大约一样重、4S电池更有价格优势、

网友:
我认为4S性价比高。

网友:
我认为用6s电池的话电机的转速会快一些,这样抗风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jf4108电机,480kv还是600kv合适呢

个人推荐4S,比6S轻,性价比高。4S的话,480kv比较合适,综合两个kv的参数表,480kv的电流小,相对发热小,省电。

网友:
虽然我用的6S  但是我还是推荐4S    第一电池轻 第二用高KV电机配小桨抗风性好  比6S低KV配大桨的好 第三电池便宜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电流稍大,发热要高一点  续航短一点

网友:
米多用6S,米少用4S。

网友:
依我玩电直算6S最合适与电直共用电池,6S可用容量小点的不比4S重,电池算的是功率,6S 4000MA 就相等 4S 6000MA

网友C:
H4机架试过两个,三轴云台试过三个:
一,追求长航时6S
二,追求画面稳定性4S
得出这个结论耗费了我不少心血和银子!

网友D(2014-10-10):
引用 网友B:
就我个人而言强烈推荐6s,一来效率高,二来电流小发热少,毕竟大家h4基本电调都装机身里面,三来如果手上有 ...

用6S电池那配置什么样的电机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6S电池那配置什么样的电机合适?

最好低于400kv

网友:
4s轻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H4机架试过两个,三轴云台试过三个:
一,追求长航时6S
二,追求画面稳定性4S

H4 4S  怎么配置好? 3508 700KV..1238桨吗?

网友:
我的现在还是3S 10000的电池起飞重量是2700g
挂狗的、15分钟的航线

网友:
要航拍我认为抗风比续航重要。我h4-680,用3505-580kv,1238桨,飞13分钟。4级风内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6S电池那配置什么样的电机合适?

3508 380KV

网友D:
航续时间大概多少?对应桨要多大

网友:
有时觉得挺奇怪,和精灵2相比,重量翻倍(不止),体积翻倍,电池翻倍,同样挂狗,但续航时间差不多25分钟

网友:
背着包出门的话,机子3kg,再加两节备用电池1.5kg,遥控+显示器1.5kg,背包至少1kg。
7kg背着也不轻啊
精灵2机子1.3kg+两节电池0.8kg+遥控+手机0.9kg,背包1kg
这个4kg,背着也还算好

别说有钱去买精灵,我没钱,只是分析下,比如爬个山拍点风景啥的

网友:
刚问了下,精灵2v+一级报警15min(30%电量),看来很水啊,还是弄个30min h4靠谱

网友:
有时候没得选择了,已经买了4S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8  700KV +1238   用  3S  12000MA  电池   FPV 全套 爽歪歪

你这配置可飞多少分。

网友:
问问楼主,你轴距多少?按照市面上常见的机架,小轴距小桨4S,大轴距大桨6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航续时间大概多少?对应桨要多大

  我准备上DJI 1552折叠桨  飞机还在装呢 一晚上就装了个折叠件、电机座和主板上的C扣、铝柱, 真折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