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0充电问题

楼主(2014-08-15):
各位模友  刚上了4010 冲3S  1300MAH  默认冲完电后 电显总是显示4.17 就是不到4.2V 请问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截至电压调高一点

网友:
4010------3s------1300mAh----

网友:
杀鸡用牛刀

楼主:
难道3S电池不能用4010充电吗 大容量电池用4010小容量电池就该再买个B6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至电压调高一点

多谢 哥们

网友B:
差一点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一点问题不大

多谢多谢 我把截至电压调高一点 试试看

网友:
等我写一个参数设置攻略

网友C:
鷹王:請問有參數設置攻略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鷹王:請問有參數設置攻略未呢?

没有呀老板 你那边有攻略吗

网友:
开keep。  保证你充得满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呀老板 你那边有攻略吗

我在香港那邊,是沒有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