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4-08-15):
先说下配置,D10,DJI lite,问题是电源模块显示快闪黄灯,我想问下该怎么解决这个失控问题?还有,就普通练习飞行,还需要别的什么设置吗?包括控的设置,能让飞机飞起来就OK了。感谢各位。。。

网友A:
naza 那个状态条没有调好,,先把飞控连接电脑,对着电脑,在遥控参数微调那里调,,调到指标到中状态方格变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