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出问题了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08-15):
http://www.tudou.com/v/_6Gs7A91nD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A数和电压都乱透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懂的大神 解答下

网友:
接线有接对吗?

网友A:
这掐头去尾的怎么看,你是Balance还是Charge?电池有没有鼓?看你的B6用了好久了,是不是硬件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掐头去尾的怎么看,你是Balance还是Charge?电池有没有鼓?看你的B6用了好久了,是不是硬件老化

Balance电池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硬件老化导致ADC不准了,看这外壳很旧,建议更换设备。B6本来也不贵,够本了。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同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