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舵机的改造

楼主(2014-08-15):
偶然其他地方找到一个舵机改电调的图纸

按这个图纸的思路,可不可以将限位电位器同时外置,将普通的舵机改造为大扭力的舵机,或者利用其他电机来实现舵机的功能?
请前辈们,大侠们赐教!
不胜感激!!!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自己坐了哈

网友:
可以改成双向电调,但是大扭力舵机就算了,齿轮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力量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中止停车位置角度很小  不太好控制   基本没有调速功能

网友:
舵机确实没有调速功能,改成电调行不通

网友:
楼上的试过吗 我做过 有调速的功能

楼主:
电调不勉强,我想把电机部分换成大功率电机,改造成大扭力的舵机

网友:
前一阵子我改制了一个大扭矩收索机,这是那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4792

只大功率管前加了一级前置放大器,若用原舵机的电位器就是大扭矩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