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松下GH4 航拍时用什么镜头好 (精)

楼主(2014-08-15):
群中有爱好者们用了松下GH4航拍吗??好想了解航拍用什么规格的镜头!求解了!

GH4

GH4

网友:
这个还有选择吗?奥林巴斯的12mm定焦呀!

网友:
用这家伙航拍的不应该是新手了啊

网友:
越轻越好的广角饼干头

网友:
这也叫问题??????

网友:
14定是最便宜的,除了边缘画质略差,整体还能接受 要么就是船长家里 14定和索尼附加镜杂交出来的 10.8mm定焦 完全不建议上奥巴12定,性价比奇差,成像没见好在哪儿.奥巴12定仅仅是因为dji要求标配而已. 还有个 20mm定焦 适合 排车,局部到大全的一些拍摄设计.7-14mm鱼眼,价格太贵 比较小众,成像不错,镜头易损,看情况选择

网友:
奥林巴斯12定焦,已装在正式版GH4云台上用,画质还不错,镜头手动/自动对焦开关和一般镜头有些区别,要撸一下,会有轻微的影响云台重心
虽说是12的广角,但实际上在拍1080的时候相当于全画幅的24.9镜头,和5D的24开度差不多,但是你如果拍4K,那就相当于一只27mm镜头,
相当的坑爹。如果用楼上说的20mm定焦,在拍4K的时候差不多是46mm,也就是说相当于在飞机上装了一只50定焦。

楼主:
现在真的不知道选哪种好了,通用性强一点的。

网友:
先考虑好云台吧,如果用z15没得选只能奥林巴斯12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