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不到1个月的飞越650四轴今天第6个起落侧翻

楼主(2014-08-15):
新装不到1个月的四轴今天侧翻,1255一副碳桨报废,其他无异常,起飞没离地直接侧翻,机架是飞越650,NAZA V2飞控,好盈铂金30A电调,恒力4822 570KV电机,1255碳桨,之前用1555碳桨,发现1555碳桨桨根部分有崩裂现象,所以没继续用,H3-3D云台,还有图传什么的一堆乱七八糟的,起飞侧翻感度用的是DJI F550推荐的感度170 170 150 140 170 170,各位高手分析一下原因,还有今天有两次差点也翻了,都是向左,那两次用的是1555桨,还好即使纠正所以没事,还有今天在天上飞了一次,发现飞机无意的晃动了一下,动作幅度有点大,下来检查后飞了一个起落,到第二个起落的时候就翻了,这个不算炸机,就不发图了,等惨炸的时候遗照!

网友A:
1、检查一下桨的平衡,哪吒不怎么抗震的
2、感度要自己去找,推荐感度不那么通用的
3、飞前要拜一拜,你今天拜了没有?

网友:
真飞前在家里用手拉着,看一下几点
1 悬停油门大概多少
2 是不是基本稳定
3 打舵回馈是否正常
都没问题你就应该有信心!
然后
起飞不要怕,油门稍微多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一下桨的平衡,哪吒不怎么抗震的
2、感度要自己去找,推荐感度不那么通用的
3、飞前要拜一拜,你 ...

第三条是关键

网友:
电机的油门信号有异常,重新各项校准,检查接线。你说的空中突然抽一下就是短时的异常脉冲导致输出不正常。起飞的时候侧偏也有可能是加速度计的问题,总之先各种重做一遍。正常情况下起飞是有一定偏差,但是不可能超过30度的,微调然后给油就能飞起来了。

网友:
我的650下降时晃得非常厉害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