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配置可以吗?标题长帮忙多

楼主(2014-08-15):
s500机架朗宇A2216 880kv
好盈天行者20a
qq飞控
创兴科200mw图传
sj4000(山狗)
无刷2轴云台
7寸雪花屏
3s 4000-5200锂电

这配置怎样啊?近处拍拍视频玩,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着没问题 QQ没用过 是不是没有GPS的?

网友:
2216带狗台有点吃力

楼主:
能给个动力推荐吗?

网友A:
建议换飞控、QQ、、航拍还是算了吧。肯定会失望、入门的话naza lite或者零度S4 V2都可以、动力方面一般般吧、V2216可能会更好一点、山狗要注意电磁屏蔽,这家伙对GPS和飞控干扰很大的、、

网友:
无刷云台建议 飞越的狗台 二手500左右。全新700多、不要那个399那个,有点沉。

网友B:
我的和你差不多,但上还没到。。
飞控:naza lite
机架:s500
动力:dji 2212  1038桨  20a天行
电池:3s 4000  dupu
其他:山狗3+云台

云台

楼主:
要不要加个穷人osd?航拍用不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飞控、QQ、、航拍还是算了吧。肯定会失望、入门的话naza lite或者零度S4 V2都可以、动力方面一般般吧 ...

山狗怎么做电磁屏蔽?我的是sj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狗怎么做电磁屏蔽?我的是sj4000

听说在山狗上面贴一层滤铝箔会很有效,但是没这么试过,其实真正被干扰的是GPS 在GPS出线上面绕一层铝箔纸就行了,从GPS线出口开始一直到接口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加个穷人osd?航拍用不到吧

你如果飞远的话用个OSD很好啊,要是真的那种视距内随便飞飞的话不用,不过你用山狗的话还是上OSD吧、、、、山狗虽然便宜但是拍出的东西还是很好的、穷人OSD 高度很不准的、是基于GPS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差不多,但上还没到。。
飞控:naza lite
机架:s500

求装好测试一下掉不掉高,我和一朋友都是lite+s500掉高严重,换个机架就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组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狗怎么做电磁屏蔽?我的是sj4000

可以用烧烤用铝箔包起来,就剩个镜头露在外面

网友:
参考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