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今天也歪头了!(有人说了,这叫甩头) 今天也见红灯闪了!

楼主(2014-08-15):
精灵2 H3-3D 黑狗3+,东西都是新的,天气良好,视野良好,雨后无风,楼顶起飞。【1】DJI电池90%电量起飞,满舵前进的时候(距离3-500m) 出现频繁歪头,松手摇杆回中 ,缓慢飞行 没有出现歪头,再次全速前进,歪头情况复现。
【2】我这电池一般可以可靠飞行14分钟+,但今天回航降落的时候还有39%电,发现机身的LED红灯爆闪,低头一看图传信息电压10.* V,但百分比却在30%以上,没有尝试急推油门,直接控制降落方位赶快降落。
当时没有来得及拍照,机器落地后赶快补拍一张,但电压已经回升了。

【3】下来后 更换了一块电池,启动机器,搜星,一切似乎正常,再次升空,简单测试了一下返航也正常做出返航动作,大着胆子再试一次,结果没有再出现歪头,没敢把电池放完,不到了50%就降落了。

这是歪头的截图,视频不会上(回头捣鼓捣鼓学习一下视频上传),截图也能说明问题,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转到这 ...

这是歪头的截图,视频不会上(回头捣鼓捣鼓学习一下视频上传),截图也能说明问题,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转到这 ...

这是落地后补拍的图片。

这是落地后补拍的图片。

楼主:
占楼,将来更新视频

网友:
不懂也要顶

网友A:
照片效果感觉像是座飞机快要降落了

网友B:
看来DJ的问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效果感觉像是座飞机快要降落了

这高度也就飞机降落的瞬间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DJ的问题不少

问题是不少,没出问题的也不少。以点带面不可取,掩盖问题避而不谈更不可取。本来打算过段时间整理下手里的素材, 来个入精灵的阶段小结,现在看来还是不能圆满啊,潜在的问题就在身边,,毕竟是天上飞的东西,少则20-30m   多则数百米高空,原因找不到,心里总是不踏实啊。

网友:
什么版本固件?

楼主:
全部最新,3.2   3.06
谢谢关注。

网友C:
楼主您好,下一版本的云台固件会针对云台对震动的敏感度做出调整,可以解决甩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下一版本的云台固件会针对云台对震动的敏感度做出调整,可以解决甩头的问题。

别啊…有些用户(比如我)辛辛苦苦把飞机减震到了摸不出震动换来了不甩头,超稳定的画面
你这固件一改…很多人直接减震不做了…然后开始喷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下一版本的云台固件会针对云台对震动的敏感度做出调整,可以解决甩头的问题。

【1】还是震动惹的祸!(桨叶也是新的啊,没有变形磕碰,除了黑狗3+,其他都是DJI的料,怎么还是逃不出震动的怪圈)
备用的减震球 还有比较软的,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上减震(不懂减震球的使用),目前使用的是原来机器上白色的减震球。

【2】关于LED红灯爆闪  有什么原因?图传显示30%以上 但电压却 降入11.0以内,难道和全速飞行有关?智能电池的电量计算是通过电压判断还是通过放电电流及放电时间计算?如果是后一种,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此次飞行使用的电池内阻较大,致使电量充足的情况下,因放电电流较大而出现低电压失去动力的问题。(记得精灵说明书中有个隐藏的三级保护 就是用电压作为判断条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还是震动惹的祸!(桨叶也是新的啊,没有变形磕碰,除了黑狗3+,其他都是DJI的料,怎么还是逃不出震 ...

我一代精灵混上二代浆之后就是震动+果冻,换回一代浆后稳稳的,就是留空时间短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代精灵混上二代浆之后就是震动+果冻,换回一代浆后稳稳的,就是留空时间短2分钟。

我这是机器 原配的桨。感觉有点软。

网友:
甩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下一版本的云台固件会针对云台对震动的敏感度做出调整,可以解决甩头的问题。

终于高明白了 为什么“红灯”,因达到保护电压了,今天做了一次电池的完全放电校准(调参软件显示25个循环),连接插电脑 放电到9%,拔电池 充电,但试机悬停 两分钟,仍然 在70%+(左右)电量出现低电压报警(红灯),图传显示电压11.2V一下。
这块电池是二手收来的,到手时22个循环。我猜测:这块电池电芯出问题了,内阻增大导致电压过低最终精灵低电压报警。
请问DJI,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有没有复活的办法 返厂能否更换电芯?费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