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4-08-15):
        固定翼玩久了,搞架四轴玩玩,山寨450架子,QQ飞控,两块3S2200并联,本着还可以换到固定翼上继续玩的精神,配了朗宇2212  980KV和中特威甲壳虫30A,1045桨,起飞重量1180克,不算重吧!40%多一点油门就可以起飞,但为什么悬停2分钟电机都会发烫???? 是我电调没有设置好吗????      求教玩多旋翼的高手们!!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烫的原因是桨大了,电机马力小

网友:
桨大,电机负载重

网友B:
KV偏高,带1045桨和这些负载导致电流很大,所以发热。解决办法:1、减小桨尺寸;2、换低KV电机;

网友C:
这个KV用1045的浆应该是正好的!!建议检测4个电机是同时发烫还是某一个 或者2个!!

网友:
你说的烫是有多烫 !!

网友:
桨太大了吧

网友:
我原来是980kv带1045桨,觉得挺合适的呀,可以试试小点的桨,不行的话就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沉了 用一个电池就 没事了

网友:
夏天,正常啊,这重量,这桨,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KV用1045的浆应该是正好的!!建议检测4个电机是同时发烫还是某一个 或者2个!!

四个都烫,,,,基本上3分钟就没办法长时间用手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偏高,带1045桨和这些负载导致电流很大,所以发热。解决办法:1、减小桨尺寸;2、换低KV电机;

我看很多模友用980KV的都带10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烫的原因是桨大了,电机马力小

很多模友也是980KV加10寸桨啊

网友:
感觉郎宇a2212的通病 发热很严重

网友:
你的是A2212的话就不清楚了 那个电机据说不是很好!

网友:
我也是2212加1045,运行10多分钟后,电机发热,但还不至于手不能碰,想来发热应该正常吧,求科普

网友:
这个配置没问题,电机和桨都没问题
就是看看你的环境是不是有问题?设置啥的都没问题吗?

网友D:
60度左右正常没问题的,不要怕

网友E:
电机拉力过载 去掉脚架 去掉一颗电池 就可以了 980KV配1045浆无问题 450四轴整体加电池重量在1KG以内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