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 今天炸了下 发现有个舵机没反应了 电机不转了

楼主(2014-08-15):
估计烧了 这电机有单卖吗

网友A:
不见得是电机烧了,也有可能是驱动管烧了。

网友(2015-05-05):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是电机烧了,也有可能是驱动管烧了。

请教前辈,我可能也是这个情况,没调好控就试舵机,结果坏了,请问MOS管是那个,自己可以换吗?对电路不太懂

网友B:
收尸体。。。。。。。。出么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尸体。。。。。。。。出么楼主

出呀

网友C:
可以把电机线焊下来检查,个人觉得电机炸坏的可能性大,电机应该是412空心杯,网上随手可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电机线焊下来检查,个人觉得电机炸坏的可能性大,电机应该是412空心杯,网上随手可得。。。

这个舵机太差了,新换上的大舵量时就会抽搐,用几十个起落后就会在某个行程位置自己乱抖,没有修的价值,直接扔了买白色的直线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舵机太差了,新换上的大舵量时就会抽搐,用几十个起落后就会在某个行程位置自己乱抖,没有修的价值, ...

有钱可以任性啦

网友D:
只是觉得这玩意没有修的价值
一是因为舵机本身太烂容易抖,二是换电机或者碳膜的成本都很高
还不如直接去买个28元的白色舵机换上去
至少再也不会莫名其妙抽搐和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觉得这玩意没有修的价值
一是因为舵机本身太烂容易抖,二是换电机或者碳膜的成本都很高
还不如直接 ...

修修也是乐趣,如果喜欢的话,有时候真的不比买新的花费少。。。

网友:
玩直机的都是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新人多看看 多学习 ..好好潜水..

网友E:
换驰远4通的白色舵机吧
HP100BL确实是很好的机子,个人认为是性能最好的国产小机,可惜了厂家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驰远4通的白色舵机吧
HP100BL确实是很好的机子,个人认为是性能最好的国产小机,可惜了厂家没了 ...

是呀 各方面都好 除了舵机 现在倒闭了 没配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