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遥控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4-08-15):
零基础,想先入手一款遥控练习模拟器,能支持四轴和固定翼,不知道天地飞7怎么样。某宝上天7是426,不知道大家的遥控一般在哪里买的?

网友A:
我的D10控,玩多轴还是多两个通道好

网友:
d10确实不错,但要是资金比较紧张d7e也不错

网友:
预算富裕的话上个14SG

网友:
建议一步到位

网友:
二手或三手控。

网友B:
1.四轴 不要用模拟器练习。真要练习 飞飞直机,模拟器里的四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现实中你新手肯定自然切到gps模式。
2.如果你要准备玩的是多轴+固定翼。选个稍微好点的控吧,既然你看上天地飞了。那么就选天地飞9.
3.他们说的D10 啊之类的都行,只能有没人帮你教你?没有的话就中文控开始吧。

网友:
D10或者富斯9,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四轴 不要用模拟器练习。真要练习 飞飞直机,模拟器里的四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现实中你新手肯定自然切到 ...

嗯嗯,谢谢。学模型从潜水开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10控,玩多轴还是多两个通道好

你D10是某宝上买的还是?

网友:
直接买天9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D10是某宝上买的还是?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