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电调与铂金电调油门升力线性度对比测试

楼主(2014-08-15):
首先十分感谢好盈给的测试机会;其次为了开门见山我说下测试感受,响应速度比铂金好、线性度也要好些,但仍有待提升;最后呢还是感谢好盈......

测试设备:1:朗宇X4108 380KV电机;2:DJI1555 碳桨;3:乐天40A电调以及铂金30A电调;4:能提供150A电流的大功率直流电源;5:精度2g的称;6:一个焊接的测试平台;7:一个自制的脉宽控制电路板(这个电路板一端接遥控接收机一端接电调信号线,通过这个电路板可以读取接收机通道的脉宽并且把这个脉宽信号传送给电调);8:一台使用了5年仍老当益壮的“神船”笔记本
测试方法及步骤:1:首先调控微调使之油门通道输出脉宽为1100us~1940us,这样总行程为840us;2:用控校正被测电调的行程到1100us~1940us;3:为了尽量减弱地面效应,桨向上“吹气”,桨离地面1米;4:稳压电源电压设定到24V;5:接上所有设备,慢慢推遥控油门并从电脑上记录控的脉宽值(单位us,这个数据是脉宽控制板读取并同时发送到电脑和电调,也就是说电脑上看到的脉宽值就是电调接收到的脉宽值),同时记录螺旋桨对称的压力值。

测试数据拟合曲线:1:拟合说明:图中点是原始数据,曲线是三阶拟合的,此外铂金的测试点是严格等间距的,乐天的不是等间距的,这个对实验结果大概有2~5%的影响。
2:铂金拟合图
3:乐天拟合图
4:总体曲线走势,低油门段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中油门段接近直线,搞油门段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不管是铂金还是乐天都是这样的走势,线性度仍有待提高。
测试原始数据:1:铂金30A的,pwm脉宽单位us,thrust升力单位g。
escpwm=[60,80,100,120,140,160,180,200,220,240,260,280,300,320,340,360,380,400,420,440,460,480,500,520,540,560,580,600,620,640,660,680,700,720];thrust=[26,40,56,74,96,122,152,184,216,246,292,326,374,418,462,526,572,640,682,742,810,856,912,966,1008,1068,1118,1178,1220,1250,1302,1336,1372,1410];
2:乐天40A的
X_Rotor_pwm=[5,10,14,20,33,42,50,55,64,71,75,84,87,94,99,105,110,121,133,139,144,151,160,170,176,183,190,201,211,224,238,252,267,283,290,303,319,332,347,361,379,387,403,413,428,440,450,461,478,500,523,540,552,570,599,627,669];
X_Rotor_thrust=[44,50,54,62,76,82,94,102,112,116,130,142,146,156,160,170,186,200,226,232,240,260,280,296,308,320,336,358,384,418,448,484,516,546,572,600,642,670,720,746,798,828,872,886,940,968,1020,1042,1108,1138,1200,1222,1292,1380,1458,1492,1610];

三次曲线拟合

三次曲线拟合

网友:
不错不错,一公斤拉力的时候明显不同

楼主:
为了测线性度费了我好大的劲,关键的是大夏天的我怕射桨了,带了个头盔,热死我了。

网友:
乐天是什么

楼主:
就是好盈最新款的电调啊

网友A:
好硬新出的高端电调,针对盘式电机的

网友:
外行看不懂,楼主说明一下他两的优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测线性度费了我好大的劲,关键的是大夏天的我怕射桨了,带了个头盔,热死我了。

精神值得敬佩,支持!

网友:
乐天售价大概多少呢
楼主的神船如此坚挺吗?网上看评价都是整天修机

网友:
一看就是学EECS的……

网友B:
表示看不懂  关心的是什么时候 上市 多少钱   有20A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硬新出的高端电调,针对盘式电机的

按好赢官方的说法,这次测试的是普及版,还不是最高端的版本。不知道真正的高端版会有哪些技术革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看不懂  关心的是什么时候 上市 多少钱   有20A 就好了

好赢网站上公布了价格了。也有20A的。
http://www.hobbywing.com/cn/news_show.asp?id=2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硬新出的高端电调,针对盘式电机的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赢网站上公布了价格了。也有20A的。
http://www.hobbywing.com/cn/news_show.asp?id=217

那不错啊  哈哈  我喜欢 小电调  四轴  起落 重量2-3KG 我感觉 18 20 A 电调 就足够了  每个电电调电流 一般不超过5A    电调小了 可以轻量化 。。。   我现在 就是 18A 飞腾   4S 电池  3508  电机  15寸桨   乐天电调出来了 准备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