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充电器,请指教

楼主(2014-08-15):
随着飞机越玩越大,电池也越来越大,B6的速度简直让我崩溃!现在想更新个充电器,5,600左右吧,不想一步到位搞什么PL8之类的!想求教下A9怎么样  和icharger206b 有多大区别?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好充电器呢? 性价比高些,售后靠谱!   先谢谢啦

网友A:
A9是并冲 206是串冲 A9性价比最高 并冲比串冲优点多多了 唯一一点就是不能做大功率  可能是那样成本会几何数递增吧

网友B:
BC168蛮不错的,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是并冲 206是串冲 A9性价比最高 并冲比串冲优点多多了 唯一一点就是不能做大功率  可能是那样成本会几何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也觉得A9挺好的,但是看坛子里貌似故障比较多!还有说是没有厂家的山寨货!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168蛮不错的,一直用

谢谢,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168蛮不错的,一直用

BC168能多大电流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BC168能多大电流充电?

8A

楼主:
那不是和A9一样吗?  他们有没有区别呢?

网友:
直接入206别考虑了。我花500买了个所谓的神冲感觉被坑了,就是个大功率的b6。精度给b6差不多平衡电流说的是700豪安到手一测最大340豪安……

网友:
直接308啊,免得以后折腾更浪费

网友:
据说串冲安全,分别测总电压,每s电压,多一层监控,所以安全。冲大电池搞pl8,308duo.免得再纠结。小电池,用a6,a9,比较有优势。

网友:
性能和价格成正比建议直接408或者PL8我的这两个充电器分别有2个用的都不错

网友:
越来越高端

网友C:
B6让楼主崩溃!想必电池不会低于五六千毫安时,估计A9之类也会让你难过,还是206B吧,如果预算充业,还是308,408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让楼主崩溃!想必电池不会低于五六千毫安时,估计A9之类也会让你难过,还是206B吧,如果预算充业,还是30 ...

看TB上的介绍看206功率貌似和A9一样啊??  是不是我理解有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TB上的介绍看206功率貌似和A9一样啊??  是不是我理解有误呢?

A9最大充电流应该是8A,206B是2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9最大充电流应该是8A,206B是20A的。

我看A9配的是30A的电源哎,那206要配多大的电源呢?  买个服务器电源够不?7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