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在电O上的FS-GT2B设置问题

楼主(2014-08-15):
遇上个麻烦事,我的FS-GT2B收用在电O上,在配置电调时发现,把油门拉到刹车位置为油门最大值,配置好后发现是往前推
电机
才转。是哪里设置错吗?电调是杂牌。知道的模友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A:
看看反向了吧

网友B:
从新设置下

楼主:
是油门的控制开关反向了。没注意,谢谢各位

网友C:
你应该先重新设置下油门中位 然后试试正向反向那一个速度快,有的电调是反向比正向要慢的。把速度快的设置为正向吧。遥控不能调就拔电机线换吧。
我也是新手,其他请老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