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我船高速起来怎么向右倾斜啊

楼主(2014-08-15):
各位高手 我船高速起来怎么向右倾斜啊

应该怎么解决啊!!!!!!!!!
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A:
螺旋桨的反扭力,在左边加压铅块或者在船体右边加压水木片!

网友B:
你艇都安裝了壓水板,怎還問這種問題了?

网友C:
是TORQUE ROLL,當船上升至壓水板離水,壓水板就會失去作用,右傾問題不可能單靠壓水板解決(除非是慢船),還需要靠左舷配重,在跳躍過程中,由離水至降落全程能保持船體平衡為完美配重,需要試多次才能找到適當重量,動作是很快的,只有拍片回家單格播放細看,才能分析到船的動作。

网友:
你拍拍菊花看看。。。我觉得好多原因是舵架安装角度倾右
我不叫猫头 请叫我雷锋

网友D:
反扭很正常,但要慢慢的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反扭力,在左边加压铅块或者在船体右边加压水木片!

木片怎么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反扭力,在左边加压铅块或者在船体右边加压水木片!

怎么加木片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TORQUE ROLL,當船上升至壓水板離水,壓水板就會失去作用,右傾問題不可能單靠壓水板解決(除非是慢船) ...

关键中心已经偏左了。再加的话不会又有新的麻烦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艇都安裝了壓水板,怎還問這種問題了?

不知道啊 我一新手

网友F:
你的船底好像是平的应该不用加压浪板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你的两个水刀貌似有点问题 你可以先把两个水刀去掉跑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船底好像是平的应该不用加压浪板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你的两个水刀貌似有点问题 你可以先把两个水刀去掉 ...

我觉得左水刀还是需要的 因为他已经在左边加了配重 如不加速 左边倾斜会不会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扭很正常,但要慢慢的调试

他船左边已经偏重了  但速度起来还是右斜

网友:
船底有吸水泵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艇都安裝了壓水板,怎還問這種問題了?

会不会和他右边船底开了水泵口有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怎么加木片啊

船尾,方向舵的那一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船尾,方向舵的那一侧!

就在右边船弦加板?速度会不会减啊

网友G:
看上去是不可调的压浪板,用手掰吧,左边向上一点,右边向下一点就好。压浪板的原理和机翼差不多,利用水流给船尾提供升力的。因为单螺旋桨的关系,转速越高反扭越大,船就越斜。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用加重来调整。用压浪板来改变左右玄船尾升力就可以了。水刀装的也太低,直线的时候水刀只要刀剑可以吃到水就可以了,否则阻力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中心已经偏左了。再加的话不会又有新的麻烦阿

27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703&page=2#pid10373336

TORQUE ROLL, CHINE WALK問題相信是本論壇出現次數最多及討論最多的問題,不過搜尋是從來都找不到相關結果的,我是用其他網站搜尋自己的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啊 我一新手

看來真一新手了!裝的壓水板是沒調整定位的,前面好多位都給你提供了調整方式及概念,你能看明白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啊 我一新手

還有!你能說說這艇吸引你的是什麼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有!你能說說這艇吸引你的是什麼嗎?

比如外型,性能,速度……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是不可调的压浪板,用手掰吧,左边向上一点,右边向下一点就好。压浪板的原理和机翼差不多,利用水流 ...

那现在把水刀角度在调大点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是不可调的压浪板,用手掰吧,左边向上一点,右边向下一点就好。压浪板的原理和机翼差不多,利用水流 ...

那我水刀角度调大一点是不是不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在右边船弦加板?速度会不会减啊

自己决定吧!但是总比侧着一边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