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精灵1云台问题

楼主(2014-08-16):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精灵1上什么云台可以直接控制俯仰?我的遥控器后边有一个可以动的拔那个是控制云台的么???看上飞越云台了

网友:
飞越的不行吧 只能原装的可以

网友A:
最便宜的深圳云台就可以啊,看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6403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深圳云台就可以啊,看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03 ...

我遥控器后边有一个钮、可以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深圳云台就可以啊,看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03 ...

这样的

网友:
精灵1代 云台不受限制 2代最新的可能只能用原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的深圳云台就可以啊,看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03 ...

3楼兄弟的帖子很清楚了,只是有一句不明白“旋钮另一边拟加个大小舵开关”点解?知道作用,但不理解这句话(头脑转不过这个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楼兄弟的帖子很清楚了,只是有一句不明白“旋钮另一边拟加个大小舵开关”点解?知道作用,但不理解这句 ...

恕我没表达清楚,飞行速度靠摇杆控制,推到底最快。想加个开关切换用于推到底是中速,旋钮是调节速度,用于长镜头的直线匀速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遥控器后边有一个钮、可以用么

一样用的,原厂当时没有卖,有也要卖60(这点塑料值6分钱),自己改到面板来才2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我没表达清楚,飞行速度靠摇杆控制,推到底最快。想加个开关切换用于推到底是中速,旋钮是调节速度,用 ...

哦,说跌死捏

网友C:
我刚在phantom1上装了h33d,挺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在phantom1上装了h33d,挺完美的

你好!请教一下你的精灵一代加装3D云台的使用情况可以吗?我的也是精灵一代,想扔又不舍得,想弄个3D云台不知道效果如何?谢谢帮助。我的QQ849547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在phantom1上装了h33d,挺完美的

是不是换主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换主板就行了?

我的没换,pmu,gcu,iosd全塞进去了,换了就不用pmu 和 gcu了好像,减轻重量

网友(2014-11-30):
请问我的云台连接线坏了怎么办?我今天去飞,结果炸鸡,掉下来时云台报废了,链接云台的那根线的线头也坏了,有一半还卡在云台里面,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
可以控制我的刚整好双十一买的精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