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不起的~500的秘密!

楼主(2014-08-16):
山寨500历来是不错的选择,精度差一些不是问题,只是。。。。。。。。。。。。。。如果设计上精简配件呢会怎么样?

答案是:不行!
这绝对不是精度差一点的问题,是无数次炸鸡带来的巨大差异。
见图:
这种尾桨夹虚位很大不是因为精度差,而是因为原本双轴承的设计被简化成单轴承。
真想请问某厂技术人员:“靠一个轴承如何固定尾桨夹的横向摆动???难道你想靠推力轴承?”
看得出原本第二个轴承的位置被加厚3mm的轴承挡代替了。这种做法造成尾桨夹无论怎么安装都有很大横向虚位,因为没有第二轴承来限制桨夹座的横向移动。就像一根轴上的两个轮子取掉一个后怎么也无法保持平衡一样。
这个虚位会使得尾巴在做3D大动作下容易产生震颤而影响陀螺仪,说实话我很多次炸鸡都是这样引起的,而并非是技术原因。

网友:
用便宜配件便宜机机都以为是省钱 却不想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看到问题就换吧

网友:
路过瞧一眼有什么秘密?

网友A:
加了推力轴承不都是这样吗?  我的尾桨夹也是这样的,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推力轴承不都是这样吗?  我的尾桨夹也是这样的,没有问题。

是吗?你的尾桨夹只有一个普通轴承?

网友:
我记得尾桨上,除了推力轴承之外,还有两个普通轴承,一个在推力轴承的旁边。一个就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推力轴承不都是这样吗?  我的尾桨夹也是这样的,没有问题。

楼主这个只有一个轴承一个推力轴承。

网友:
这个高速旋转部件就用原厂的吧,贵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需要两个轴承,不然那轴不稳定。推力轴承也是需要的。

网友:
现在换了推力轴承,一共就2个,亚拓都是这样滴

网友:
不是厂家简化了设计,是他们开发的时候用的是人家的老机,原厂更新了设计,国内的就不去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推力轴承不都是这样吗?  我的尾桨夹也是这样的,没有问题。

我450推力尾桨夹也是有两个轴承的

网友:
有很多尾桨都是这样的简化结构。

网友:
换原厂件

网友:
我直接用600的尾桨夹,5MM尾轴~~

网友:
有问题就换呗!

网友:
   老版的尾桨夹里只有两颗轴承!
                 新版的尾桨夹里是三颗轴承结构! 增加了一颗95Z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