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飞怕了

楼主(2014-08-16):
刚装好的四轴试飞,apm2.8,40a电调,x2216,自组3s4000,d10,起初的一块
电池
飞行正常,换另外一块电池出现了许多莫名奇妙的问题,油门超过40%就自动熄火,以为是失控保护的问题,删除失控保护配置还是不行,偶尔一次断电重启能起飞没飞10秒钟就失控自己栽倒玉米地,现在是飞不起来了一推油门就熄火,是不是apm有大电流保护,现在真是失控的害怕了不敢飞了,用了电流计给apm供电,电调直接电池供电,都是新东西大家帮我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换上去的电池不行了?

网友:
希望有高手能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B:
感觉像是供电问题 有可能是3.3v坏了 楼主也可以试试用BEC来供电看看

网友C:
用电流计给APM供电,那APM上面的跳线帽你拔了没?

楼主:
拔了,新手自组电池不靠谱呀,换块电池就好了,3.3v出问题会有什么反应,现在的情况是另块自组电池在地面上***推拉油门测试you shi

网友D:
首个电池正常,换电後才这样,原因不是在那个电池上吗?

楼主:
有时会失控,是不是也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E:
玩APM,学会看log。不要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