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OS 1420i NET3 充电器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4-08-16):
我有台EOS 1420i充电器,苦于没有中文说明明书,操作上不便利。论坛模友谁有中文版说明书,求转让【电子版】的也可以。【HYBERION NET & DUN SERIES 3 CHARGERS USER MANUAI ]

网友:
顶一下,我没有!

网友:
充电器使用比较简单的,你把英文说明书传上来,大家帮你看一下,不一定每个字都看懂,但大致看下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1-14S锂电池

A123最大充电器电流20A最大功率550W

放电最大功率是80W

支持输入电压10.5V-29V

网友:
规格及参数:

·充电输出端口最大功率550W

·充电电流可以从0.1A到20.0A,可以0.1A为步长调制
(在550W的输出功率下/充电器输入端口应配置24V以上直流电源)

·放电端口平均功率是80W,放电最大电流为10A

·存储模式(STORE MODE)允许快速并且简单地充电/放电到锂电池容量的60%,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寿命

·每个端口可以充电/放电1至14片的聚合锂电池(3.7V/普通的聚合锂电池片)

·每个端口可以充电/放电1至14片的锂离子电池(3.6V/普通的锂离子电池片)

·每个端口可以充电/放电1至14片的磷酸铁锂电池(A123)(3.3V/普通的锂离子电池片)

·有三种方式可以充电/放电/循环1-16片的镍镉(NiCd)/镍氢(Ni-MH)电池:普通(Normal),线性(Linear), and自动(Automatic)

·充电/放电1~12片的石墨柱酸性电池(铅, 2V/片)

·允许充电的锂电池的最大容量为50,000mAh,允许充电的石墨柱酸性电池的最大容量为100Ah

·内置的Hyperion LBA10/300平衡充接口提供10A的最大速率和最大300mA的平衡充电速率

·12位控制平衡充电电路,保证精确性

·TCS模式(TCS Terminal Capacity Selection详情见后文)

·平衡充电时和充电后有多种信息提示

·USBPC连接口,可以提供数据记录,固件升级和将来的电脑控制软件系统http://media.hyperion.hk/dn/pc/pcsoft.htm

·温度控制端口和温控停止设定

·宽电压输入范围(10.5v~29v),当给高电压电池充电时,可以提高效率,更宽范围适应AC/DC的电源提供

·电源电流控制可以提供低输出的电源供电

·电源电压控制(电源负载控制)与电源电流控制协同保证充电器在各种电流下工作都不会超过负载

·输入线配有4mm公插头+鳄鱼夹头

·提供4mm插头的输出线

·两个内置的温控传感器控制的冷却风扇

·2-线, 16-字符,黄色背光LCD数据显示屏.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提供高可视性

·20组用户数据设置

注意:

本充电器附带的平衡板为HYPERION电池专用的标准 (HP)以及国内最常使用之XH规格、无须另外购买中国标准的平衡头转接板。
用户更改TCS(充电电压截止设定)将失去保修 请向经销商索取电子版中文说明书

楼主:
感谢。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2014-09-29):
背景灯可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