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直撞南墙、惨炸!

楼主(2014-08-16):
    昨晚闲着没事,带着机器出去航拍本地万达广场的夜景,GPS搜星昨晚非常慢,但我还是凑够了6个星 起飞, NAZA-M模式的 GPS模式, 为避免围观群众, 我在万达马路对面起飞,从东至西开始飞,飞到距离我100米左右 高度没记住大概也就8,9层居民楼高的时候,突然不受控制。避免大家不明白 ,我上图吧

A点起飞,飞到B点的时候,突然自己径直飞不受控制直到到C点撞楼上。。    请问大家这样的情况,需要维修的话,大疆在其中需要负什么责任呢,还是飞机失控我全责

电池壳开了,芯片貌似没事,就是电池变形了,还有救吗

云台貌似中间的轴不能动了

幸亏是水泥墙,不是玻璃

图传也瓢了

机壳必须碎啊,这都不用完呢,桨也 断了一个

网友A:
2.4的控吧?靠近城市建筑物飞 指南针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干扰
2.4的控还和wifi同频率

网友B:
是哪里的万达广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的万达广场?

丹东的

网友C:
沒有飛行數據!很難判定何種問題?

關於責任問題?dji在說明書中已經說明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飛行數據!很難判定何種問題?

我也纳闷,撞墙上后电池蹦出来了,显示器直接雪花,狗3断电了 我回去连电脑一看,没录像,我显示器也不带DVR。我的飞机确实是直接不受控制撞墙上了,但是要我拿证据 我还真就一个也拿不出来。。。。就凭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纳闷,撞墙上后电池蹦出来了,显示器直接雪花,狗3断电了 我回去连电脑一看,没录像,我显示器也不带 ...

万幸啊,没伤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的控吧?靠近城市建筑物飞 指南针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干扰
2.4的控还和wifi同频率

我在自己家小区也飞过啊,一直没事的

网友:
修啊,没法。除非退魔,否则炸机的事情还是经常要发生的

网友:
精灵撞这么厉害~!!!

网友:
呵呵  我要比你幸运呀  两次失控 一次撞墙 狗三镜头损坏  桨两根  还有一次也是夜晚(白天在同一个地方飞过 好好的 ) 飞起来直接失控 飞走了 不受控制  好在找见了  只损失了两根桨

网友:
跟wifi没关系吧,我老在家飞也没事啊我家路由器是时间胶囊,精灵遥控器14SG

网友:
没伤人是好事啊!

网友:
楼主,您好,初步判断为指南针受到干扰导致的,如果您有更加详细的资料可以在QQ上联系我们技术。

网友:
炸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初步判断为GPS信号受到干扰导致的,如果您有更加详细的资料可以在QQ上联系我们技术。

我之前加过你的QQ 联系你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初步判断为GPS信号受到干扰导致的,如果您有更加详细的资料可以在QQ上联系我们技术。

你是不是好友里删除了我, 我咋找不到你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自己家小区也飞过啊,一直没事的

一般不要在复杂环境中飞 cmcc的发射塔 大功率的中转台都有影响的  主要你家小区和万达广场这个钢筋比例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吧
大型建筑物靠近的话对指南针是由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好友里删除了我, 我咋找不到你了呢

您查找一下,QQ2355613431

网友:
炸鸡就过程。都要经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的也是,掉下来的瞬间狗就停止工作,难道这中间也有学问

就是啊 对于狗来说 那个USB口不就是充电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纳闷,撞墙上后电池蹦出来了,显示器直接雪花,狗3断电了 我回去连电脑一看,没录像,我显示器也不带 ...

有理有据得都说是干扰,你这啥都没有得,人可能说是水平差自己撞得。认了吧!表示同情

网友:
个人感受还是不要在市区里飞模型,毕竟电磁环境太差,不能太相信飞控和技术,一旦出事,后果,,,,,,,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F:
蛮严重的啦,,估计LZ亏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蛮严重的啦,,估计LZ亏不少啊!

唉,已经返厂了,还不知道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
在万达广场这种高楼林立的地方还是少飞吧,楼高gps信号不好,人多万一炸鸡太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全责,dji不负责,下次如果砸死人也是一样结果.另外dji飞控即便使用姿态模式一样会因为磁场干扰炸机.

请问DJI拔除GPS的姿态模式是不是就不用考虑磁场干扰

网友:
楼主还想DJI负责任?估计想都不要想了。你看看炸鸡那么多的,哪个成功的让DJI负上了责任?

楼主:
谢谢兄弟。。。。。飞机正在修理中,云台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