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8的优缺点, 求科普!!

楼主(2014-08-16):
为了给多轴保持性能的情况下,降低飞行器尺寸(为了方便携带),所以想到了x8,比如说x8,使用8个2206电机电机,最大拉力在600g(8047?),单个电流理论值8.9,而如果做成x4,貌似使用2216这样的,单个电流在11a左右,拉力在单个电机在1kg左右,如果就这么降低尺寸,感觉很不合适啊!!求科普,x8的优缺点

网友:
不懂,路过而已……

网友:
优点:稳定、抗风、安全系数高、尺寸小、动作敏捷;
缺点:对电机和桨的搭配较严酷,做不好就很耗电

网友A:
另外,2216不是适合X8的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2216不是适合X8的电机

朗宇3508KV380带1555蜻蜓桨适合X8吗,650轴距。目前是X4,4S5100电池悬停2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2216不是适合X8的电机

貌似上面说的都是我想要的,哈哈,2216说的用于x4,因为我不带大东西,基本就想空机+个狗台,所以在重量不大,先用2206或者2204做x8不知道会比x4的2216电池多消耗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朗宇3508KV380带1555蜻蜓桨适合X8吗,650轴距。目前是X4,4S5100电池悬停25分钟

这个组合我也很想试试,应该不错,但8个电机电调,这部分增加的重量会使你的飞行时间缩短的,而且缩短不少。只是带载能力增强不少,飞行性能提高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上面说的都是我想要的,哈哈,2216说的用于x4,因为我不带大东西,基本就想空机+个狗台,所以在重量 ...

X8谁飞谁知道,那漂亮的速降无以伦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谁飞谁知道,那漂亮的速降无以伦比

有你这句话。。。。我决定,用2206上x8了,哈哈,能换三叶桨吗,我主要想把飞机尺寸做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你这句话。。。。我决定,用2206上x8了,哈哈,能换三叶桨吗,我主要想把飞机尺寸做小

这个电机动力不太足,X8如果做不好也是挺伤心的,主要是动力不足后显得桨效太低,还有就是软桨不能用,要用硬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动力不太足,X8如果做不好也是挺伤心的,主要是动力不足后显得桨效太低,还有就是软桨不能用,要 ...

恩恩,我主要想是降低尺寸,起飞重量应该在2kg以内,这个如果x8的话,理论应该是小5kg了,是不是应该够呢,或者有什么其他的电机推荐?要不就在是3xxx了,但是感觉总体成本提高了很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我主要想是降低尺寸,起飞重量应该在2kg以内,这个如果x8的话,理论应该是小5kg了,是不是应该够呢 ...

果断上3508,用6s电池,13-14寸桨

网友B:
朗宇3508KV3801555蜻蜓桨,650轴距的四轴悬停的效率达到了13G/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上3508,用6s电池,13-14寸桨

太大,我想控制在直径在40公分左右(最好以内),现在我用1047的桨,都感觉大,哈哈,关键这个配置,动力是好了,费用也增高了好多,貌似我要装不是一个,是好几个,这样一算增加了太多成本,另外我的起飞重量只有2kg,没必要富裕那么多动力,没啥意义,还浪费电,增加成本,我要绿色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3508KV3801555蜻蜓桨,650轴距的四轴悬停的效率达到了13G/W

我用不了这么大拉力啊,起飞重量只有2kg,有个5kg的拉力应该就足够了!!

网友C:
学习一下,我也想搞X8,不知上下两个电机的KV值是否要相等。我准备用4108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大,我想控制在直径在40公分左右(最好以内),现在我用1047的桨,都感觉大,哈哈,关键这个配置,动力 ...

x8要载重大些才显优势,小载重挺不合算的,但也有小号的Y6,飞的也不错
这么小的机子,试试吧桨距做的稍微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我也想搞X8,不知上下两个电机的KV值是否要相等。我准备用4108的

对我来说成本太高了,8个电机就1600块了,我想电机控制最搞600左右,你的个零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要载重大些才显优势,小载重挺不合算的,但也有小号的Y6,飞的也不错
这么小的机子,试试吧桨距做的稍 ...

恩,可以研究一下,哈哈,关键是我的载重定义好了,就那么大,没必要花那个大价钱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注

老高,我一直关注你的帖子 我想咨询h8的最高留空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动力不太足,X8如果做不好也是挺伤心的,主要是动力不足后显得桨效太低,还有就是软桨不能用,要 ...

老高,你现在x8用多大电池?能飞多长时间?我怎么感觉x8都在15分钟上下呀?

网友F:
X8性能好,速度快,反馈准确,稳定性也好,抗压力(外力影响)好,但是多数很容易耗电,做好了就行,我做了几遍效率才和平铺的没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高,你现在x8用多大电池?能飞多长时间?我怎么感觉x8都在15分钟上下呀?

我曾有台带微单的机子悬停26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X8性能好,速度快,反馈准确,稳定性也好,抗压力(外力影响)好,但是多数很容易耗电,做好了就行,我做了 ...

其实有一定规律的,所谓X8是电老虎的人都是功夫下的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X8性能好,速度快,反馈准确,稳定性也好,抗压力(外力影响)好,但是多数很容易耗电,做好了就行,我做了 ...

听起来可行啊,哈哈,能和平铺的效率一样就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一定规律的,所谓X8是电老虎的人都是功夫下的不够

等我做的时候,还少不了请教,先谢过!!哈哈
关键我要做小个头的,估计显不优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