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柏通1.2G图传发射机原厂线里,自带的那个黑色的线(地线)用什么用?

楼主(2014-08-16):
      请教 柏通1.2G图传发射机原厂线里,自带的那个黑色的线(地线)有什么用?说明书上说是地线(尽管看上去像是电源插头)。

网友:
貌似电影插头

网友:
看上去像3.5插头。

网友:
没说清楚,这个插头一般是电源插,和地线没关系

网友: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灌水;
捞经验就闪!

网友:
剪了扔了吧

网友A:
跟那个红色的一样,3.5mmDC头。一个公头,一个母头,内部互连。只接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那个红色的一样,3.5mmDC头。一个公头,一个母头,内部互连。只接一个就行。

下午用表测了一下的确如此,厂家的说明书太误导人!!

网友:
嗯就是个电源接口

网友:
电源插头

网友:
电源插头   狂汗 狂汗 狂汗!!!!!!!!!!!!!!!!!!!

网友B:
可以直接接第二个设备电源,很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接第二个设备电源,很方便啊

正解

网友:
这个是接CCD摄像头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