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550 V2控为什么在室内飞飘移的厉害,不好控制?

楼主(2014-08-16):
大疆F550 V2控为什么在室内飞飘移的厉害,不好控制?在室外飞稳定,我用的是1038桨,3S5200电池,请问是1038桨的原因,如果换个8045的桨是否会稳定一些?

网友A:
室内环境较复杂,干扰可能性较大,如您需在室内飞行,可以尝试把GPS模块拔除飞行。

网友:
室内没有gps肯定会漂移的,手修正就行了。室外如果开姿态模式也是会漂移的。还有就是室内如果空间小的话墙壁是会有干扰的

楼主:
我在的是大厂房里飞的,用的是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环境较复杂,干扰可能性较大,如您需在室内飞行,可以尝试把GPS模块拔除飞行。

把GPS模块拔除飞行,用姿态模式吗?

网友:
又一位啥也不懂滴~~~室内没gps  必须手动修正  用姿态模式

网友:
室内无法定位自然要飘

网友:
即使是室外没GPS照样飘

网友:
把重心调整好,会好很多的!

网友:
室内不敢飞。。。

网友B:
室內空間夠大的話是可以很穩的!
大概需要一個籃球場大吧!
空間小及高度不足容易受到氣流影響,所以屬於正常現象

f550用1038槳很不穩!還是用8045 4s電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室內空間夠大的話是可以很穩的!
大概需要一個籃球場大吧!
空間小及高度不足容易受到氣流影響,所 ...

能说下你F550的配置和续航吗?用8045桨是得用DJI原装动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下你F550的配置和续航吗?用8045桨是得用DJI原装动力吧

1038桨飞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內空間夠大的話是可以很穩的!
大概需要一個籃球場大吧!
空間小及高度不足容易受到氣流影響,所 ...

请问用8045 4s電池续航时间是多少啊,我现在用的是1038桨续航时间是9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8045 4s電池续航时间是多少啊,我现在用的是1038桨续航时间是9分钟

原裝動力套裝! 8045 4s 5200mah 飛行約12~14分鐘

网友:
室内没有GPS飘逸很正常啊!不必担心

网友(2014-10-11):
引用 网友B:
室內空間夠大的話是可以很穩的!
大概需要一個籃球場大吧!
空間小及高度不足容易受到氣流影響,所 ...

我用大疆F550在室外用GPS模式和姿态模式飞了十几个架次没事非常稳,因为在模拟器上练过直升机便有了想试试手动模式的冲动10月10日是个让人痛心的日子,下午开飞分别用了GPS和姿态模式风和日丽刚开始还可以一阵小风吹来直接狠狠的撞到了墙上,只一个架次的手动模式就炸机了,GPS还不知死活,等新陶瓷天线来了换了才知道,一个电机转动困难,三个电机声音发生变化,APC1038的六个桨全部炸碎,F550机臂撞断两根.这就是冲动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