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连上调参软件怎么提示错误

楼主(2014-08-16):
这是什么情况之前用的BGC3.1的,后来坏了,换了一块,上电调参的时候跳出这个提示,网上也没有查到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高手知道,在线等

新换的板子,说是BGC3.1.2版本

新换的板子,说是BGC3.1.2版本

网友A:
板子里预装的固件和你的GUI不匹配,如果是正版的,去官网升级固件,下载最新的GUI;如果不是,找破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里预装的固件和你的GUI不匹配,如果是正版的,去官网升级固件,下载最新的GUI;如果不是,找破解的。

回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里预装的固件和你的GUI不匹配,如果是正版的,去官网升级固件,下载最新的GUI;如果不是,找破解的。

多谢,已经在官网找了升级包升级了,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