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芯的参数

楼主(2014-08-16):
在市场看到这个电芯,目测容量1500-1800mah之间,摊主开价8元一片,要多可以少点。有模友懂这个电池的参数吗?

网友:
想说什么?直觉认为一般般,自己组装的电池,寿命是个考验,楼主手机真多啊。

网友:
这种电池放电系数不会很高 看极耳 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用在航模上的         你问他电池的放电系数 内阻是多少

网友A:
楼主是修手机的吗,好多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修手机的吗,好多手机!

在旧电器市场地摊上看到的

网友:
这不是锂聚合物电池,放电C数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旧电器市场地摊上看到的

这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这电池可以用来飞飞机么?

网友:
买来当控电吧

网友B:
8元 一块 可以考虑,做个  充电 宝, 或者 控电,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元 一块 可以考虑,做个  充电 宝, 或者 控电,也可以考虑。

价钱是可以,问题是用不了那么多啊,估计有四,五十片,如果是动力电的话那就造福模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