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FPV,这应该是平民标配吧?

楼主(2014-08-16):
看了论坛大V们各种秀FPV,秀穿越,按捺不住入坑FPV,配置如下:

机架:F450(山寨版。。)

电机:朗宇A2212,桨:1047

电调:蜘蛛20A

电池:3S   5000mah

图传:伯通1.2G 800 mw(像个铁噶哒。。有点重)

摄像头:TB 70块的那种。。

屏幕:TB 200块的。。

上图

网友:
为何用1.2g

楼主:
据说1.2G抗干扰比较强,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吗?PS:要性价比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1.2G抗干扰比较强,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吗?PS:要性价比高的..

我也不懂,想了解一下

网友:
花了多少?单fpv

楼主:
图传+摄像头+屏幕   六百多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传+摄像头+屏幕   六百多一点

便宜的,实际拉一下距离,能满足要求就行,性价比高

网友B:
1.2G图传和2.4G遥控会有干扰……
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图传和2.4G遥控会有干扰……
啥飞控?

嗯,有听说过这个情况,但是已经买了,,到时候实际测测看吧,飞控有NAZA 和APM,先用NAZA吧,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实际拉一下距离,能满足要求就行,性价比高

拉距离是指在地面上拉直线距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距离是指在地面上拉直线距离吗?

是的,实际空中距离应该比地面距离再远一点,

网友C:
1.2不是违法的么,2.4才是合法的吧

网友D:
1.2G有干扰的,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不是违法的么,2.4才是合法的吧

貌似FPV都是不合法的吧。。。我只保持视距内,不乱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G有干扰的,勿用

严重吗?我不飞远的!

网友D:
有隐患,你敢飞,我不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FPV都是不合法的吧。。。我只保持视距内,不乱穿。。

不是,路上有警车头顶有那种收信号的,就是找1.2的啊,航拍只要高度不超过200以上都还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重吗?我不飞远的!

有隐患,你敢飞,我不敢
有一点点隐患都不能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隐患,你敢飞,我不敢

就是视野范围呢飞呢?图传不会影响遥控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路上有警车头顶有那种收信号的,就是找1.2的啊,航拍只要高度不超过200以上都还ok

有这种事啊?!才知道。。。小心点好,视野范围内,不追求高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听说过这个情况,但是已经买了,,到时候实际测测看吧,飞控有NAZA 和APM,先用NAZA吧,简单点。。 ...

要折腾就上apm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听说过这个情况,但是已经买了,,到时候实际测测看吧,飞控有NAZA 和APM,先用NAZA吧,简单点。。 ...

反正我测得1.2G 1.5W图传对我的天7在1公里范围内没影响,再远就没条件测了。只是我附近上空有很多航班经过,所以我不敢用这1.2G的

网友E:
1.2G和2.4G有强烈的倍频干扰,毋庸置疑。所谓的1.2G抗干扰指的是1.2G波长较5.8G更长,衍射能力较好,适合复杂地形(例如多树木和丘陵)传输。但是,ISM许可频段里只有2.4G和5.8G,没有1.2G的。所以1.2G实际上确实是违法的,而5.8G不违法。

网友F:
屌丝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G和2.4G有强烈的倍频干扰,毋庸置疑。所谓的1.2G抗干扰指的是1.2G波长较5.8G更长,衍射能力较好,适合复 ...

完了,,好虚啊!没干过违法的事啊

网友G:
楼主你玩fpv要用固定翼来玩才好玩,四轴的话一个是续航能力弱,再一个是炸鸡成本高,不适合fpv啊,还有你1.2g的图传放心用,找对频道和遥控是没多大干扰的,本人亲测1.2g的图穿和2.4g的控1公里都没干扰!还有楼主你的柏通图传可以把外面的黄色大铝壳拆了,然后买个小散热片用散热胶粘在图传屏幕背面,天线换成罗美1.2g的那种小天线,一个是效果比你原装天线好,另一个是图传总体重量能减去三分之二!

网友G:
最烦有人整天提用这个违法用那个违法的,那你就别玩啊,真是的,有本事让人家厂家别造出来卖,不去和厂家说,天天来给模友搞负面思想洗脑瞎乱说!真是看不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玩fpv要用固定翼来玩才好玩,四轴的话一个是续航能力若,在一个是炸鸡成本高,不适合fpv啊,还有你1. ...

嗯,多谢告之,我这不刚入嘛,四轴来的慢,来的稳,相比固定翼心里踏实点儿!另外,我不会超过视野范围的,不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最烦有人整天提用这个违法用那个违法的,那你就别玩啊,真是的,有本事让人家厂家别造出来卖,不去和厂家说 ...

真不知道你说这话想表达什么意思。1.2G确实违法,告知模友是应该的,模友有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利,何来洗脑一说?至于你说什么有本事让厂家别造出来,这种喷子逻辑我才看不惯。

网友:
那你连5.8g也别用啊,你装在飞机上同样是违法!大家只要玩的开心,整天提这个违法那个违法有意思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真不知道你说这话想表达什么意思。1.2G确实违法,告知模友是应该的,模友有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利,何来洗脑 ...

那你连5.8g也别用啊,你装在飞机上同样是违法!大家只要玩的开心,整天提这个违法那个违法有意思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视野范围呢飞呢?图传不会影响遥控接收吧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G:
还有楼主保险一些用1.2G的图传建议你用APM飞控+GPS,设置好飞控的失控保护,就算干扰失控了还能自己飞回来,NAZA的失控保护和返航功能用下来还没APm那么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你连5.8g也别用啊,你装在飞机上同样是违法!大家只要玩的开心,整天提这个违法那个违法有意思么?

错了,5.8G是合法的ISM频段,无需审批可以直接用,航模FPV只要不超视距也是合法的。1.2G必须要有审批的呼号才能用,国外用博通的1.2G必须要附上呼号否则必然被抓。既然是玩航模就要有审慎的态度,而不是光图个开心。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航模爱好者,就应该有爱好者该有的自律。虽然国内大环境不好,但是这个道理一直在。至于你非要觉得整天说这个违法那个违法没意思,那我只能说你实在不能算一个合格的航模玩家。

网友:
5.8  就没有干扰     多事  ,,,1.2蛮好  ,,很多  低空玩  穿越的都是  1.2G的  突出,穿透性  5.8是没得比的人家固定翼飞几十公里的  都是1.2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错了,5.8G是合法的ISM频段,无需审批可以直接用,航模FPV只要不超视距也是合法的。1.2G必须要有审批的 ...

那还这样说的话按照法规人家也规定说遥控飞机上不允许有发射装置,你也是违法的,依据你的理论你又算合格的玩家么,你说的‘航模FPV只要不超视距也是合法的’这个规定是人家美国的法规,你凭什么就来断定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航模玩家,你国外的规定拉到国内来用你崇媚洋外了!再说我合格不合格轮到你来判定么!你装图传不就是为了超视距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按照法规人家也规定说遥控飞机上不允许有发射装置,你说的‘航模FPV只要不超视距也是合法的’这个规定 ...

呵呵,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东西如是传达出来,既没有给别人“洗脑”也没有任何煽动。倒是你,上来就言辞激烈到处乱喷。国内说航模上不允许装发射装置,并没有严格的法规来支持。你去阅读任何一个使用FPV的手册,都说了不能超视距。你又是怎么得出“装FPV就是为了超视距”这种结论的?国内的航模发展主要就是靠国外的模友来带动的,包括各种开源项目和一些研究所。你如何得出我崇洋媚外一说?再退一步讲,DJI这样的公司,能够把5.8G和2.4G的图传拿出来卖,为何没有1.2G的?是不是违法这就是直接的例子。公道自在人心,你非要言辞激烈到处乱喷,我也没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东西如是传达出来,既没有给别人“洗脑”也没有任何煽动。倒是你,上来就言辞激 ...

那我上来喷你了么,你还真主动了,5.8G和2.4G的抗干扰能力和效果确实比1.2G好,你凭什么说人家大疆不用1.2G这就是这个原因,人家爱用什么频段的图传就用,你还真爱管闲事啊,你说不合法那你让人家JC来把全坛子里的1.2G 全收了,告诉你我也有两套1.2G的图传!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那我上来喷你了么,你还真主动了,5.8G和2.4G的抗干扰能力和效果确实比1.2G好,你凭什么说人家大疆不用 ...

呵呵,我没必要跟你吵。论坛里这么多人看着,还是那句话,公道自在人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没必要跟你吵。论坛里这么多人看着,还是那句话,公道自在人心。

一上来针对性的吵的是谁,我也不想和你吵!像你说的这么多人再看呢,再一个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各有各的玩法,轮不到你我来批判,别人爱用什么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楼主保险一些用1.2G的图传建议你用APM飞控+GPS,设置好飞控的失控保护,就算干扰失控了还能自己飞回来 ...

嗯,多谢!我目前只打算在视野范围内飞姿态,然后APM我还没弄明白,所以先用NAZA飞着,不飞高,不飞远,只想感受一下空中的视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了,5.8G是合法的ISM频段,无需审批可以直接用,航模FPV只要不超视距也是合法的。1.2G必须要有审批的 ...

FPV确实是需要严谨一点,干扰这种事情,万一影响到什么真灰机,,那谁也担当不起。。。。感谢楼上的善意提醒!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还这样说的话按照法规人家也规定说遥控飞机上不允许有发射装置,你也是违法的,依据你的理论你又算合 ...

只能说您的理解能力比较差,我不是夸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您的理解能力比较差,我不是夸您

那依据你又如何理解,看看你的理解能力有多好。。。。。。。

网友:
入坑FPV无任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路上有警车头顶有那种收信号的,就是找1.2的啊,航拍只要高度不超过200以上都还ok

我国的无线电频率是归当地的无线电委员会统一管理的。***没有对无线电执法权。

网友:
FPV本身在我们国内来讲就是违法的。  因为我们国家规定航模是不允许有回传设备的。包括现在几个遥控器厂家出的可以在控上看到接收机电压的回传装置。只要飞机上有摄像头。严格上来说,都属于回传装置。都是不允许的。既然如此。。。都别玩了吧。至于1.2G要不要执照。。。。反正我的执照上是写了144-148     430-440  可以合法发射

网友:
用1.2g图传加433或915遥控加naza才是穿越的王道

网友:
我以前也是用1.2G的图传,发现干拢NAZA的GPS,收不到星。遥控器到不会被干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