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楼主(2014-08-1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电源

电源

网友A:
你的GPS信息里RelAlt和Alt不吻合,并且在CTUN信息里气压计高度BarAlt有强烈振荡,虽然你是在Stabilize模式下,可能有上下高度偏差,但是这个高度和读数不吻合,请检查一下气压计。在CTUN信息里你的爬升率CRate始终是负的,也有问题。在CTUN信息里油门输出ThrOut是一个尖脉冲,肯定不正常,正常的油门应该是连续的带有一定微调振荡的曲线。建议,重头配置一遍机器,重做加速度计、磁罗盘、电调行程、遥控行程校准。

网友:
第一张图thr输入输出居然差那么多,是个很大的问题,同楼上,建议把整机都排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PS信息里RelAlt和Alt不吻合,并且在CTUN信息里气压计高度BarAlt有强烈振荡,虽然你是在Stabilize模式 ...

飞控没做减震。是不是有点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没做减震。是不是有点关系

没减震只会影响IMU模块,影响到ACC和Gyro,不会对气压计和油门产生影响的。就算震动大一些也只是在曲线上有高频抖动,不会曲线本身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减震只会影响IMU模块,影响到ACC和Gyro,不会对气压计和油门产生影响的。就算震动大一些也只是在曲线 ...

炸鸡后又飞了一次,你再帮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后又飞了一次,你再帮看下谢谢

截图别给我看,我要看log源文件。你发到418639182@qq.com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