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A2的GPS里带钮扣电池

楼主(2014-08-16):
道听途说,A2的GPS里带钮扣
电池
,在关机的时候可以记录下星图,每次开机GPS芯片只要作热启动,所以搜星超快,虽说是好事,但是不知道这钮扣电池是可充电的,还是类似像电脑主板那样的电池,要是没电了怎么办?能不能自已换?总不能返厂吧?

网友A:
很多gps都有电池

网友B:
估计只起记忆和保存作用

网友C:
不奇怪,就是你所知道的那样。电池可以用很久的。具体是怎么供电,你可以查查该gps模块的pdf说明文档。我就用gps模块加51单片机做过一个时钟,用了3.4年了,没出任何问题。

网友D:
没有问题的 我的apm 6hgps上都有电池 那个电池好像是可以反复充电的 好像是3v的电池

网友E:
拆开上图!
另外Naza的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