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不加副翼

楼主(2014-08-16):
su27可以不加副翼吗,我想直接粘死了,加了副翼感觉不同步了。1、不加副翼影响飞行吗(混控)?2、飞机410g左右,怎么样?(配置2208朗宇电机,kv2600,1500电池,翼展73cm)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可以不加副翼,,用三角翼混控即可,,,然后是你这个螺旋桨气流没有吹过舵面,,低速时舵效很低,,姿态会很难控制

网友:
表示看不懂你的图 副翼和尾翼联动了可是舵机的钢丝又没有接到多面上

网友:
摇臂出来用一根拉杆拉到底联动!然后使用三角翼混控机动性比较强

网友:
直接舵机连接副翼,副翼再连接升降。然后开三角翼混控。肯定能飞。

网友:
可以不加,照飞!

网友:
必须副翼升降联动,否则很难飞!我飞过!

网友:
开副翼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