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空中停转,请兄弟们过来会诊一下

楼主(2014-08-16):
配置,蜘蛛一代 30A电调,朗宇V2216 KV800电机 ,UBEC供电,电池用 2600花牌25C,飞控分别用了AIOP和APM,都出现了一个问题,空中停转,摔下!

上一次是AIOP摔得比较惨 ,还带着航拍器,砸在硬路面上,这次是APM是摔入草丛中,电都没断,但一个电机好像信号断了,在响,重启飞控,像没事似的又飞了3分钟,定点,失控返航,一切正常!

因为高置了失控返航,并且摔后直接试,这个功能没问题,所以排除遥控和接收的问题,电机几乎是新的,应该没问题,焊接是找的高手焊的,也不应该出现问题,蜘蛛和朗宇2216 在网上没听说过堵转儿,但分析现象,感觉一是有可能UBEC电压不稳造成APM空中重启,再就是电调自我保护,

现在不敢飞了,因为连续2次出现问题,有一种可能是高频震动中哪个线连接开了,有时又会虚接上,回去挨个地方检查焊点和连接,不太可能!还会有什么原因,没开APM黑匣子,也不会用,怎么办呢,唯一还能做的就是换个UBEC,但这种突然坠机毫无征兆,不知何时会出现,这次飞了5分钟,就出现这么一次!!!!!

网友:
有人说蜘蛛和2216也堵转,因为你是800kv的,地面去了桨试试堵不堵不就知道了?等你测试结果

网友:
如果是APM,下载Log看看呀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你说没开log。检查步骤:先修好飞机,不装桨。APM里开启log以后在地面上解锁,手持测试,各个方向打杆,检查反应正确性;各个方向倾斜,检查自稳正确性;然后关掉用USB连MP,下载Log分析看看。着重看电压,以及各个通道的输出情况。如果下次再有问题可以发log上来让会看的模友帮忙看。

网友:
偶发性问题,麻烦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电机堵转了,所以会空中停车,你把电调,刹车关闭,进角调低进角,电池保护为低保护。。。。。。。。实在不行看来你得换电调了

网友:
是四个电机全停了还是只停了一个?蜘蛛一代跟V2216KV800我一直用,怎么飞都没堵过。我用的是3S电池,1147桨。

网友:
用蜘蛛就没法分析了,堵转嫌疑没法排除

网友A:
我的550失控保护返回的时候,能在空中翻个跟斗继续颤颤巍巍飞回家。我就想,狗日你能翻个跟斗肯定是有个电机不转,对面的升力就成旋转力了。
而且, 新装的第二架550,试车时偶有一两个电机不转的情形发生。
经查,因为原配DJI920KV电机,电机引线是厂家焊接的3个公头,而为了增加负重,我2架550都换了2216电机架1047的桨。但是2216电机来时是很长的电源线,需要切割后自己焊接3个镀金公头。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焊接的时候,总会有一切松香或者助焊剂,或松香的蒸汽,会覆盖在镀金头上,然后我们把这个头插入电调的母头里面时,就接触不良了,后果是电调输出的电压不能可靠驱动马达,有时就会发生电机停转的问题,造成坠机。处理方法也很简单,用洗板水仔细清洁所有4个或6个电机和电调所有镀金公母头子,晾干即可,干燥后不能用手触摸,否则重新清洗。洗板水可以用汽配市场“龙冠”牌化油器清洁剂代替,5元一瓶。我的三架550和飞越650 680经这样处理后再无问题。

望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看似复杂的问题,往往都是未注意的细节引起的。望彻查。

楼主:
因为两次空中停转,所以今天决定找个软的飞场,决定骑车去效外的苞米地玩,飞了两次,又掉了两次,一次掉在地边的草里,无损,一次掉在垄沟里,摔断两个桨,又都是反桨,带的备桨不够了,只能返回,两次都是起飞1-2分钟后突然摔下,落地后都还通着电,都是有一个电调在响,一秒一次,回头想想忘了看是否炸机后还保持解锁状态了,这个响声记得好像是电调信号断了的现象,仔细检查线,没问题,第二次起飞前还对这个电调重新校准了一下。
因为这个电机和电调并不是新飞,飞过挺长时间,一直挺平稳的,所以感觉好像不是堵转儿,有一次操作失误,炸机比较厉害,有一个电调一个电阻炸开了,电机有一相缺电,换了个备用蜘蛛电调,几次落地后响的都是那个电调,但我重做了电调校准,最后一次飞又掉下来了,刚才在家重上桨,压住了机架,推最大油门,转了半分钟,一点问题没有,莫名其妙!大家一般要试堵转,是否需要上桨试,一般需要试多长时间????我用蜘蛛,所以用了UBEC,有没有可能是UBEC电压不稳,APM空中重启呢?

楼主:
7楼的兄弟,我玩的是三轴,有个问题想问你,我一直用1047桨,但这个机器有点重了,不上航拍设备的话,加电池就是1100克了,我一直相换1147桨,手里有仿APC的,还有乾丰的黑桨,但一上去震动立马就上去了,用1047,震动都在0.5左右,上1147,震动就到3左右了,因为三轴尾臂有个活动伯所以上1147影响更大,你四轴多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550失控保护返回的时候,能在空中翻个跟斗继续颤颤巍巍飞回家。我就想,狗日你能翻个跟斗肯定是有个电 ...

兄弟有680的接线图吗,我想组装一架请指教一下可以吗。

网友:
炸鸡了啊 微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550失控保护返回的时候,能在空中翻个跟斗继续颤颤巍巍飞回家。我就想,狗日你能翻个跟斗肯定是有个电 ...

可是,为什么要用香蕉头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看了log发现是失控了 apm没收到信号 虽然设置了失控保护 但是关控后数值比975大  apm的话建议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

网友:
从标题里看到了蜘蛛电调,我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电机堵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