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0E DFC飞机又炸了,每天一次。

楼主(2014-08-16):
昨天在飞行的时候,大约2米左右高度,飞机突然下坠感觉是突然没动力。然后坏了脚架,大桨,一个舵机齿,尾管齿轮,和连接臂。
今天大约1米多的高度,飞机突然侧翻,飞机倒下感觉是舵机干扰,或失控。损坏程度和昨天差不多。多了尾桨。谁出现过这个问题,高人指点下迷津吧。小弟感谢不尽啊

网友A:
第一次坏掉只一个晚上就修好,第二天就复飞了?神速啊,侧翻应该是一侧的斜盘舵机引起的吧。第一次炸机,修好后要仔细检查,不要忙于飞。炸机后肉眼可以见的配件换掉后,往往还会有其它未发现的故障,贸然飞行会再次炸机。

网友A:
炸一次修理费几百上千,伤不起啊。

网友B:
看舵机是否有暗伤,齿轮扫了没有查出来,要么就是震动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坏掉只一个晚上就修好,第二天就复飞了?神速啊,侧翻应该是一侧的斜盘舵机引起的吧。第一次炸机,修 ...

上次是第二舵机齿坏了,这次是第一舵机齿。难道把3个舵机换新的?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舵机是否有暗伤,齿轮扫了没有查出来,要么就是震动过大

飞机还有轻微的,尾巴偶尔突然往右一闪。很轻微,在悬停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一次修理费几百上千,伤不起啊。

上次维修花了1600多,这次损失和上次一样的。快伤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还有轻微的,尾巴偶尔突然往右一闪。很轻微,在悬停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干扰啊

不可能会有干扰,多半震动过大或尾轴弯曲

网友:
仔细查找原因,换掉故障配件,精心调试,安全起飞。

网友:
不要心急,慢慢查,特别是三轴及舵机的检查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

网友:
700这个级别的飞机可不是开玩笑的 还是小心点好 多多检查吧 祝LZ好运

网友:
楼主默哀 炸鸡伤不起 飞丢更伤不起 希望这两次炸鸡能顶上以后一年的。

网友C:
这个节奏下去肯定要退魔了

网友D:
是不是bev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bev供电问题?

说不准,但是都是飞一段时间后才失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节奏下去肯定要退魔了

现在就有点灰心了,中彩票也跟不上这节奏

网友:
不会吧?GPRO哦~~

网友:
我今天700L 也出现失去动力,起先我还以为是电调保护,我电调是换160A的。确定不是电调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单项轴承滑了,新飞机哦, 才飞10个起落哦!!!还好人品不错,没炸。刚才刚刚才把单项轴承套重新上胶,希望明天测试不会再有问题出现!!!!

网友:
亚拓新机怎么关键部位不是不打胶就是打的不彻底

网友:
震动导致,排震吧

网友:
坐等验尸报告

网友E:
看看供电情况,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此类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开始怀疑是舵机,也怀疑过陀螺仪,后来检查发现是供电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供电情况,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此类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开始怀疑是舵机,也怀疑过陀螺仪,后来检查发 ...

谢谢大侠。检查出是电池电压低了。犯了个低级的错误。你们的700飞机用的事120A电调么,你在什么位置安装呢。

网友:
安慰一下  700还是注意点好  太危险

网友:
炸一炸更健康,飞机越炸的烂越换的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供电情况,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此类问题我也遇到过,一开始怀疑是舵机,也怀疑过陀螺仪,后来检查发 ...

你们700E飞机电调在什么位置装呢,是电机对面,机头后边么。我是120A电调。想装这个位置,但不知会不会高温保护呢。

网友F:
我的装后面 靠近尾管的位置~130A至今健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们700E飞机电调在什么位置装呢,是电机对面,机头后边么。我是120A电调。想装这个位置,但不知会不会高 ...

我主飞600N和600E,600E的电调就摆在前面;具体摆放位置看自己喜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装后面 靠近尾管的位置~130A至今健在

我的用全包壳,不能装后边,而且是120A,装哪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主飞600N和600E,600E的电调就摆在前面;具体摆放位置看自己喜欢嘛

和电机挨得很近,不怕高温互相影响么

网友:
没事的,不用担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有点灰心了,中彩票也跟不上这节奏

干脆买我的700E DFC吧,顶级配置,飞过5次,十字盘舵机是futaba 9352HV,锁尾是futaba 276,电调是jive 80A,目前没有装三轴,买个vba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脆买我的700E DFC吧,顶级配置,飞过5次,十字盘舵机是futaba 9352HV,锁尾是futaba 276,电调是jive 8 ...

80A飞700E能用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80A飞700E能用么
足够了,我原来是用来航拍的,QQ:11581968

网友H:
这三轴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I:
看楼主缺乏调机经验,建议还是先入手450练习调机吧。700炸鸡事小,伤到人就事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