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车螺纹不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8-16):
我的CJM250车丝的时候。用的2.0的螺距扯出来只有1.0.是什么原因啊?
是开合螺母的问题吗?用刀尖划线螺纹距离是2.0.一旦进刀。车出来只有1.0。刚才试了下车螺距2.5的螺纹也是这样,分别是C4和C5.两个档位

网友:
看看挂轮。对一对挂轮表。

网友:
是不是小托板松?让刀了?这机器来的时候哪都是松的

楼主:
我发现车螺纹的时候,大拖板的手轮转动的时候有停顿

网友:
ci齿轮没挂好,有脱离现象,

网友:
什么高科技啊?

网友A:
齿轮掉步,或者丝杆没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掉步,或者丝杆没锁紧

丝杆怎么锁紧啊?齿轮掉步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奇怪了,还正好是1.0的

网友:
2.5的也变成1.0了吗

网友:
我的CJM250还没车过丝,所以没法帮到你

网友B:
让刀不至于误差一倍啊?

楼主:
今天发现。车2.5的螺距,车出来乱扣。而且发现丝杠上下有半毫米的间隙,请问你们的也这样吗?用手向上顶丝杠能向上半毫米左右。

楼主:
试了几次,第一次进刀0.25MM,正常。第二次进刀到0.4MM,螺距就变成1.0了。车螺纹时用手使劲转大拖板的手轮,车出来的丝,螺距接近2.0.

网友(2014-10-10):
兄弟是普洱哪的啊?

网友:
丝杠有量肯定不对,先解决。

网友:
第一次正常就说明机子没问题,第二次不正常,说明开合的时候没对好位,对位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倒转回位,二个是加乱扣盘。
随便开合容易车错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