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2014年航模电池前5名,(写出你认为品质好的5个品牌电池)

楼主(2014-08-16):
各位航模玩家,感谢你们对航模的支持,现评选一下,你们心目中的好品质5个品牌航模电池,到时我们也会统计大家的评选,将名次排出,让大家做为参考

网友:
反正不会有达普

网友:
格氏 花牌 ROC 目前只用这三个牌子的电池了。

网友:
格式吧,价格可以接受。

网友:
瑟福,富力 格氏

网友A:
tp、Hyperion、双天、瑟福,好像就4个,剩下一个不知道应该给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Hyperion、双天、瑟福,好像就4个,剩下一个不知道应该给谁

给酷点,

网友B:
双天,富力,nano-teck,ake,海波龙

什么格式,花牌都一个档次的

酷点,达普,雷鹏又差一档

狮子之流又差一档

网友:
格式很硬朗,富力很暴力,花牌很实惠,达普还算行。Turnigy性价比最高,酷点,狮子,腾龙质量一般

网友C:
牌子就见仁见智了,主要是电池价格是不是亲民,是不是性价比高等等

网友:
你好意思那这种垃圾电池来和之前4个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天,富力,nano-teck,ake,海波龙

什么格式,花牌都一个档次的

nano-teck、ake根本就是和你说的酷点一个档次的东西,富力都不一定挤得上第一阵列,第一阵列的tp、hyperion是毫无疑问的,双天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牌子就见仁见智了,主要是电池价格是不是亲民,是不是性价比高等等

性价比的高的前提是大家都一样的标注来比较,别拿虚标的玩意来比,这样对比未必价格就能亲民,例如:我拿个2000mah的电池冒充4000,20c冒充40c,然后你觉得价格便宜的,问题是应该拿同样的2000,20c的来比

网友C:
虚标的东西充电器不就知道了么,20c冒充40c一飞不就知道了么,等等问题你会确认付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标的东西充电器不就知道了么,20c冒充40c一飞不就知道了么,等等问题你会确认付款么

你能保证你的充电器知道?要知道平衡时候算的电流一样算入容量的。这就是为啥有些差的电池标注2000mah可以冲入10000mah的根源,因为不停的在平衡,20c冒充40c,你试试看飞一下再去确认看看,看看商家能不能给你退,别想的那么好了

网友:
2000的电池充入10000还真没有试过,淘宝没有这么黑吧,货不对板我怎么也得闹,不退货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o-teck、ake根本就是和你说的酷点一个档次的东西,富力都不一定挤得上第一阵列,第一阵列的tp、hyperi ...

酷点比nano ake差多了

海波龙 tp太贵

网友:
这是勾引回复的节奏啊?

网友:
楼主在想什么?

楼主:
统计一下那种电池品牌口碑好,推荐给大家···

网友:
哈哈哈,,,,,便宜的就好

楼主:
便宜不一定好···我花买1快电池的钱 ····  用了3个月   ···你3个月 用了2块电池···谁划算···最好是又便宜···性价比又高····现在我们就在讨论到底哪个品牌的电池好··电池是消耗品··

网友:
反正电池基本用一年就废,炸坏的,过放,单片失效

网友:
富力 雷鹏 格式不错

网友:
没用过tp和海波浪,不清楚怎么样。用过力牌,花牌,富力,turnigy,格氏,排序依次是从最差到最好,前面两个是刚入模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买的。什么狮子老虎大象的电池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据说所有的对比帖都会引发口水战~~~~

网友:
来~领五毛了

网友:
400个循环已经退役的富力电池表示:5c充,30c放,没啥压力。(350mah 35c)
300多个循环还没退役的dapu电池表示:5c充,30放,没啥压力。(2600mah 35c)
300多个循环已经退役的某杂牌电池表示:5c充,40放,没啥压力。(1300mah xxC)
80多个循环正当壮年的富力电池表示:4c充,30c放,挺好(3000mah 35c,充电器功率不够,所以到不了5c充电)

自从重新开飞以来,电池基本上都是正常使用老化的,还没出现过不到100个循环就老化的不能用的。
why?
还封存有t2 500mah的电池3组,不知道啥时候启用。
电池基本都飞到3.7v下来。平时就是3.8v保存。

楼主:
点击%5Bhttp://pinyin.cn/1bSayfuXVaH%5D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501183请妥善保管]

网友:
就用过花牌,狮子,roc,从续航的角度讲,性能都差不多,但是狮子真的不是一般的便宜啊!

网友:
格式不错,我炸变形都没事,电线都用绝缘板隔开,短路基本不可能

网友D:
还是格氏的地道,最近订了几块瑟福的看看如何!

网友:
看牌子,看价格,综合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格氏的地道,最近订了几块瑟福的看看如何!

瑟福电池从哪里订?富力还不错 格氏 怎么说呢 第一线都比同级别其他品牌细 第二铝片炸鸡没法保护电池 还容易戳到电池 重 而且鼓包看不出来 之前有一个格式 感觉没劲 拆开瞬间变厚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瑟福电池从哪里订?富力还不错 格氏 怎么说呢 第一线都比同级别其他品牌细 第二铝片炸鸡没法保护电池 还 ...

格式电池初期放电会产气,我有一块格式2000 5C控电就没有铝板,会产一丁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