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楼主(2014-08-16):
Xa  fc1212-s飞控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电机电调

网友A:
完全可以,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为普通电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为普通电调即可

是RE版本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为普通电调即可

再问一句,RE版的支不支持gps,支持的话,发个连接,谢谢

网友:
一样的,调参软件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句,RE版的支不支持gps,支持的话,发个连接,谢谢

RE版本没有GP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