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电机如何换无刷

楼主(2014-08-16):
求教大家这个玩具上的370能不能改个无刷,有没有外部尺寸一样的无刷呢???  还有个不懂的地方,电机尾部那个电路板是干嘛的?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豹子2030行不行?  不知道比这个370能提高多少?

网友A:
如果是玩具船的话,没法改,要连接收机遥控器一起换了,电机后面的板子是减少电机工作时产生电火花干扰的阻容元件。理论上可以减小有刷电机对接收机的干扰

网友B:
这个船快了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船快了会跳。。。

何止会跳还会潜水呢 呵呵

网友C:
全部换,只留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换,只留壳子

是有这个打算,第一次玩船模,先搞个玩具船改改积累经验 ,就是一头雾水啊     跟飞机两码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玩具船的话,没法改,要连接收机遥控器一起换了,电机后面的板子是减少电机工作时产生电火花干扰的阻 ...

学习了!要是换电机的话 ,可能是要把原接收什么的都换掉

网友D:
就要壳其他都不能要!!!!!!!!!!
顶多金属件留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要是换电机的话 ,可能是要把原接收什么的都换掉

是的,除了保留船壳外,其它去要换掉了,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要壳其他都不能要!!!!!!!!!!
顶多金属件留用

这么小的壳不知道能上什么配置

网友:
我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维修高速电主轴,http://user.qzone.qq.com/2287303462/blog/1407333188

网友:
换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