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想问一下 xa650pro 能不能改X8 可以的话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14-08-16):
问一下 xa650pro 能不能改X8 可以的话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飞客MH550,机臂可以加长到680,下板加一个加电机座就行。

网友B:
可以改,买一个叫SIGMA风暴 电机座的,原厂改装件,加长一点点轴距,设立了电调仓,上下双电机位,就是有点贵

楼主:
好赶紧看看 谢谢宝贵意见

网友C:
可以,只需用飞越680的电机座就可以了,只怕8个电调身居何处?

网友D:
如果载重没有增加,没有效果

网友E(2015-04-14):
机臂太细,折叠结构不够稳固,没有必要改。

楼主:
谢谢 你对精3有什么见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对精3有什么见解
挺不错的便携小高清,镜头无变形,省了后期,
唯一缺点就是电池略贵,而且不能改装大电流快速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