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977的问题。

楼主(2014-08-16):
1. 如果不改9T齿轮,不加大螺距,原厂配套的尾电机的锁尾效果是不是就够了?
2. 我是飞450的老手,飞977 6轴感觉很稳,3轴完全不可控太过于灵活,然后我把主板的双面胶更换过以后,6轴完全飞不起来(一起飞就乱偏),3轴变得比较稳定可控。这个正常吗?为什么一个双面胶能有这么大效果,完全把6轴给毁了?

谢谢!

网友:
老手也玩伟力机。对977要求不能太高,有些是设计问题。

网友:
是6G稳,3轴模式很灵活吧,换了主板海绵后基本只能飞3轴模式,玩3D,如果要玩暴力的话建议把尾电机换成720,尾桨也换成47MM的,锁尾效果很不错。

网友:
你飞450后再来玩977难道还适应不了3轴模式???估计你多练几个起落就能习惯了,小鸡肯定是没大鸡稳的

网友:
飞3d用716+6050尾桨或者720+F47尾桨锁尾很好,特别是sut720电机+F47尾桨,锁尾一根棍啊。不换的话原厂配置也不是很锁得住,我没飞过大机,但是模拟器用450的时候,450比小机稳太多,所以你会感觉977的3轴贼,但是习惯就很好控制了,换了海绵后据说是震动加剧导致六轴干扰,但是三轴工作会更好。我的也换了海绵,一样飞不了六轴

网友:
这个小鸡还是飞3G锻炼人,六轴太稳了!

网友A:
飞3d用716+6050尾桨或者720+F47尾桨锁尾很好,特别是sut720电机+F47尾桨,锁尾一根棍啊。不换的话原厂配置也不是很锁得住,我没飞过大机,但是模拟器用450的时候,450比小机稳太多,所以你会感觉977的3轴贼,但是习惯就很好控制了,换了海绵后据说是震动加剧导致六轴干扰,但是三轴工作会更好。我的也换了海绵,一样飞不了六轴
720电机在哪买?给个具体的淘宝店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3d用716+6050尾桨或者720+F47尾桨锁尾很好,特别是sut720电机+F47尾桨,锁尾一根棍啊。不换的话原厂配置 ...

同求,给个X宝店

网友(2014-09-16):
引用 网友A:
飞3d用716+6050尾桨或者720+F47尾桨锁尾很好,特别是sut720电机+F47尾桨,锁尾一根棍啊。不换的话原厂配置 ...

你去找sut720,输入720空心杯可以找到,15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给个X宝店

格能航模

网友:
977主控的海绵不能换啊。换了6G就别想了。我有一朋友换过。3D模式本来就非常灵活,打杆后必须手动往反方向打一点。超级灵活的说。飞了2次3D,钻了2次花坛灌木。拿出来按紧大齿盘继续飞。